为什么看上去几乎没有风?特别是右下角那女的头发!

楼主(2009-06-13):
为什么看上去几乎没有风?特别是右下角那女的头发!

新建 BMP

网友:
韩国的飞机????

网友:
因为是拿绳吊着的

网友:
肯定是P的

网友:
p的吧~
不然為什麼這麼奇怪的飛机在飛但在埸所有人沒有一個在看~

网友:
拍摄角度问题

其实很远,看着很近啊

网友:
应该是距离的关系,飞机离摄影师比较近,而观众离开较远。

网友:
飞艇,本身就有升力,旋翼就是起到控制方向的作用

网友:
我时常做的事,把不相干的东西拼在一起,一个软件就可以做到,PS

楼主:
应该长焦!新闻上的图不大会是ps

网友:
像是会飞的鱼骨

网友:
这个可以坐人?

网友A:
那位女士身后地上还有一架,看看正在飞行的这架和它的大小比例就知道距离有多远了,长焦镜头拍摄出来的物体距离感会消失,地上停放那架与后排的嘉宾和战士仍会有一定的距离,况且这样的表演飞行与嘉宾的距离本来也不会太近的,吹乱了嘉宾的头发很不礼貌的。

这次活动的组织方很不懂事,所有嘉宾都是正面太阳直射,阳光刺得睁不开眼,难怪人们很焦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位女士身后地上还有一架,看看正在飞行的这架和它的大小比例就知道距离有多远了,长焦镜头拍摄出来的物体距离感会消失,地上停放那架与后排的嘉宾和战士仍会有一定的距离,况且这样的表演飞行与嘉宾的距离本来也不 ...

狄大人啊!
我是元芳!

网友:
为什么要有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狄大人啊!
我是元芳!

我还是曾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