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那个舵机连杆和斜盘球头是斜起的正常吗?

楼主(2009-06-13):
能看明白吗?图中蓝色拉杆

网友:
不正常,如果另两个舵机是垂直的,孔位是一样的。那这个舵机的行程就和另两个不一样。

楼主:
这个位置更本就没办法让他垂直的,移到最里面的孔上可以垂直,但行程又不够了。
郁闷,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设计问题,没办法的。

其实完全垂直没有必要,哪怕是YT也不是完全垂直的。

网友:
运动当中都有些形变!斜一点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