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EPP航模的菜鸟都进来下·~~

楼主(2009-06-13):
大家拿到飞机以后一定要把机头和机翼有断口的地方拿纤维胶带补上一道,要没纤维胶带就拿双面胶带粘上再往上粘一层宽点的透明胶带,这样一般就不会把EPP撕开了,EPP一般都是从端口撕裂的,尤其是EPP的3D机;最好再用同样的方法在机翼前缘也不上一道,这样就不容易把机翼给炸断了,飞飘飘水机的在飞前最好把它翻过来放到水里,这时要保证所有的电子元件不碰到水面,在实验前拿塑料袋把电子元件包住,必要时可在机头位置补点泡沫。再就是飘飘机容易被自己的桨打伤,所以机翼后缘桨容易达到的地方一定要强化,具体自己想办法~~本人是贴了了一点点易拉罐的皮,最重要的是一定把尾杆与机身连接处要做处理不能让他一撞就前窜,那样很容易把舵机齿轮扫掉。新手千万别怕自己的模型难看,记住:能飞好才是硬道理,等自己技术高了不就可以飞像真,或3D了吗,那时才应该注重模型的漂亮。

网友:
楼主说的都有一定道理,我第一次飞就是吃没贴机翼的亏,后面也被桨扫掉了一块,回来立马把边缘全部用纤维胶贴了一圈,其实纤维胶就好了,桨打不断它的

网友:
谢谢楼主。我会做飞机,也会调试,却飞不好。我的飘飘首飞成功,叫了一个模友帮忙飞的,自己飞炸了N次,机翼也被螺旋浆打掉一块,翼根也裂了,还好,用502粘好,再用碳片加强。

网友(2009-10-23):
我的飘飘机机翼也被螺旋桨打了2个缺口,好伤心啊

网友:
楼主说得太复杂了,只要在EPP板的边缘贴一片碳片,0.6*5MM的碳片或0.5*3MM的碳片就行了,这样想开裂都难.呵呵!!很多人在我这买碳片就是为了包边缘呢,所以贴个碳纤片最直接了事的!1

网友:
楼上的应该怎么包呢,请上图看下吧,好的话也去你那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