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空中自旋

楼主(2009-06-13):
起飞正常 为何在空中突然自旋? 速度很快

网友:
尾巴坏了!

楼主:
尾舵机没问题啊 已经出现过两次这情况了 好象打死了舵一样

网友A:
前几天我也遇到了,查了原来是陀螺仪坏了,只飞了半个月的DKS800。

网友:
尾巴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我也遇到了,查了原来是陀螺仪坏了,只飞了半个月的DKS800。

哥们儿 我咋没听说过DKS800?只听说过KDS800

网友:
看一下是否皮帶打滑

网友B:
有一种情况 可以检查下
尾舵拉杆卡住了
卡在尾平衡翼固定座下的小钩子上
高频振动下尾舵拉杆震动也是很大的
尤其是 拉杆中部
振幅很大
悬停靠近点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我的飞机也曾被卡住过...
建议用胶带包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情况 可以检查下
尾舵拉杆卡住了
卡在尾平衡翼固定座下的小钩子上
高频振动下尾舵拉杆震动也是很大的
尤其是 拉杆中部
振幅很大
悬停靠近点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我的飞机也曾被卡住过...
建议用胶带包下. ...

我早就把那个小钩给截掉了

网友C:
还是尾巴的问题, 应该是皮带扫齿了,尾浆突然掉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尾巴的问题, 应该是皮带扫齿了,尾浆突然掉转速

不是掉转速  以为它是顺时针自旋的 就好象舵机死舵一样 然后我往左边打摇杆还是能控制飞机的 似乎是陀螺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