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我的心情犹如千刀万剐一般。---电条原因!

楼主(2009-06-13):
我的33安电条,在没装飞机之前,还好好的,无刷还转,等我装到飞机上面,通了电之后,就看见T插冒火花, 插头的没插错,可为什么有联电的行为?  我以为是电机线子接反了,  就把电机和电条插头拿掉,通了电后,还是有火花,     最后我把她的皮给剥了,也没有联电和烧焦的现象,              为什么就会有联电的火花呢?  线子也没断过!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
是电调上面的电容器充电产生电流,接触的时候当然有火花,很正常啊,你拆它干什么,怕它不坏吗?

楼主:
总之,有火花,电机不响也不转,舵机也没反映

网友:
好啊,时间长点,冒烟?

网友:
插电瞬间有火花是正常的,只要不冒烟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33安电条,在没装飞机之前,还好好的,无刷还转,等我装到飞机上面,通了电之后,就看见T插冒火花, 插头的没插错,可为什么有联电的行为?  我以为是电机线子接反了,  就把电机和电条插头拿掉,通了电后,还是 ...

再给你个机会,一个月之内不见你还钱就公布你的所有信息。

网友:
这个都要还钱?人家电池闪电都要还钱你?

网友:
不还钱的我也遇到过!算我倒霉 没走淘宝

网友:
打火现象正常

网友:
工作时有火花就不对了

网友(2009-07-14):
先看电调说明书。

楼主:
插上电池的时候有火花,。  电机不响,接受机也没反映,   电条也不热,电池也不热,这是什么原因啊?》  我玩航模也有几年了,没遇到过这,,

网友:
是什麼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