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热了,看看我的电调散热器,补上图了!

楼主(2009-06-13):
飞2块电池后,电调烫得不能摸,想办法降温。
1、将40A电调保护套开天窗,露出原散热片,置于JJ侧面。
2、找一块旧电脑显卡散热片约5X5CM,加导热泥后附在原散热片上,以增大散热面积。
3、再找一段空调用直径约3mm的铜线,做S型附在显卡扇热片上,另外留一部分绕在尾管上。
4、找2个螺丝将电调和新散热片一起固定。
经试飞,效果非好,手摸只微热。

网友:
坚决要求上图,效仿~

楼主:
对不住大家,电脑出了点问题,今天才能发图片。天热电调保护器,仅供大家参考。

网友:
雖然外觀差了點~
但能散熱才是王道~

网友:
这个距离接受太近了吧,会不会有干扰呢

网友:
那个铜线是多余的吧。接触的热阻很大,基本不起作用的

网友:
热管,乖乖,JJ散热也用重装啊

网友:
铜不好吧,要是那样的话,烙铁头也不会用铜了 ,用铝不好吗?

楼主:
我选用空调上使用的纯度较高的铜线,导热效果好。
另外,加铜线和不加铜线做了对比试验,效果不一样,区别很明显。
哈哈!外观丑了点。

网友:
上热管是王道

网友:
 我以为电调装了空调

网友:
把冷媒加上就更凉了
呵呵

网友:
加装水冷更好,嘻嘻

网友:
没什么实际作用

网友:
DIY个超小型的压缩机给它装上,再加点氟给电调配台空调!!哈哈!!!!

楼主:
本人觉得简单实用就好。

网友:
个人意见

铜丝不需要   散热可以满足的  我曾经也做过  用电脑主板 南北桥 的散热片 足够了
铜丝重量稍微有点大  如果你 的确想散热效果很好  我推荐你使用 金鱼 或者八爪鱼 的显卡散热片  效果很不错 我现在就在用

网友:
还行  不知道装上风扇效果那个要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