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2S电池过放

楼主(2009-06-13):
我飞环奇806,飞前电压4.05V,4.1V 。等飞到4合1中的绿灯闪,用机械万用表测了下电压,2.8V,3.5V。2.8V的那节电池是不是过放了,如何避免呢?有没有类似的产品,因4合1只进2跟线,要用3线的充电口。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其中一块电池电压很低。。

楼主:
网上找到这个一个产品,大家看看是否值得购买?

20元,在广东,快递10元。看照片好象有塑料膜包好的。

三个绿灯和三个红灯分别表示三节锂电的电压高低,显示状态如下:

电压高于3.5V时绿灯亮

电压低于3.5V时红灯亮

电压低于3.3V时红灯亮并同事发出响亮的“Bee...Bee...Bee...“报警声

蜂鸣器的报警音量很大,比起单纯LED显示的效果更好!

尺寸:长×宽×高:31×21×10mm

重量:4g

无论是在飞行过程,还是闲置状态,都可将电显显插到电池平衡充接头了解电池电量状况。

网友:
配合的很不错

网友:
偵壓精度是個問題。

楼主:
2S下,其中一个电池低电压,蜂鸣器能响,有效保护非平衡电池组过放。外面的塑料纸有效保护电子元件。

昨天拿着飞机,进行放电。一个灯先亮红灯,然后蜂鸣器响。

今天早上实飞了一下,在五米高空,看了红灯亮了,下来后又变绿灯了,稍微飞了一下,结束飞行。用万用表一测,3.65V,3.70V。总体试用不错。

楼主:
判断电池剩余容量最简便的方法是测量电压( 4.2V 为例):
    4.20V----100%
    3.95V----75%
    3.85V----50%
    3.73V----25%
    3.50V----5%
    2.75V----0%

网友A:
。。。

用这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f36e2b8a745e4a2.htm报警器很安全的,在飞行的过程中,电池没快没电了,报警器就开始报警了,价格也不贵,对电池安全很有保格证的

网友:
用报警器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1d606f8d5ea92467cf36e2b8a745e4a2.htm报警器很安全的,在飞行的过程中,电池没快没电了,报警器就开始报警了,价格也不贵,对电池安全很有保格证的

与我买的好象是相同的板子,价格也相同。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4825.jhtml?cm_cat=0
这个更好,但贵一点

LZ的东西不错,请测试,看看精度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