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解答十字盘的问题?

楼主(2009-06-13):
我的鲨鱼450尾部较重,调节
电池
位置,也解决不了,以前是在机头加了3节5号电池来配重来平衡重心的,现在想减轻重量,不要配重,请问十字盘是和主轴垂直,还是和地面水平,(后倾25-30),起飞要注意啥问题?

网友A:
回答不了
帮 ..

网友B:
一般是調節一下電池位置~或加些小金屬重物來平衡~配重平衡是優先考慮的~
而把傾斜盘傾一點小角度也是可以~但还是會影響整體的平穏的~

网友C:
你如果不配重的话,起平衡的十字盘初始状态,十字盘未必就是垂直于主轴或者平行于地面吧,跟你的飞机实际重心情况有关的。但是这样存在的问题是1、十字盘长期处于倾斜状态,磨损会不会太厉害?2、十字盘的倾斜是导致桨旋转圆周的倾斜,通过桨的受力不均来抵消重心不再主轴下的影响,但是这样就造成稳定飞行状态下(飞机平稳悬停的状态)飞机的桨也是受力不均的,会不会导致桨的不同程度物理变形,造成容易出现双桨现象?
我也是新手,以上是我自己的想法,有说错的地方和不足的地方,欢迎高手拍砖。。。。,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