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家个做遥控电池的问题

楼主(2009-06-13):
今天买了个2手的FTB 6EXHP 的
遥控器
, 没有
电池
,又不能放5号南孚电池 郁闷,
问题一 现在接了个T头 用动力电接上试验, 现在的电压显示是12.5V 会不会吧控烧坏
问题二 另外,我有4个移动DVD里面的全新的LG 18650 电池, 一节为3.7V 2200毫安的 ,用3节串联到一起做个控电可以吗?
问题三 我前几天做了个一回,按照论坛里的接发,接了T头,和平衡充的头,可是,做好后,用平衡充充电,双灯同闪,不能充电,(我的平衡充是ESKY的那个很小的那东西,给ESKY的动力电充电没问题)请问是什么原因, 如果这个电池做好了,要怎么搞才能用这个
充电器
充电啊
谢谢大家啊

网友A:
我来回答:
问题一:12.5V不会烧坏控;
问题二:18650可以作为控电,用3节串联;
问题三:如果充电器经常双灯同闪可能是电源适配器电流太小,换一个试一下,偶尔双灯闪拔电源重新接就可以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你的电池平衡充接头做错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哥们, 平衡充口,反复接过, 都是双灯一起闪,不充电,要怎么搞啊,
现在的是ESKY原装到的平衡充和电源适配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要把电池放控里面不拿出来也不拔出连接控的接头,就这样直接用充电器接另外一个电池接口充电吗?如果是这样在一般情况下是能充的,要加个简单的线路,具体线路图你在论坛找下,我昨天看到了,就是有关改控的外接电源,还可以帮电池充电的那种

楼主:
谢谢大家,今天花9快钱,在电子市场找别人做了一下,好使了,但是遥控没有信号发出

网友C:
还在这里装模作样,可恶的骗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