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450 pro求助!!!

楼主(2009-06-13):
以前飞的是lama,昨天没有经受住诱惑,终于买了YT450 pro全配置版,控是用的futeba 6ex,
电池
是:EC POWER
11.1V 2200MAH 20C和ALZ 11.1V 220AMH 15C ,可是飞行的时候飞机老是前后抖动,请各位大大伸出友爱之手,告诉
我是什么原因啊?
不知道怎么上视频,发个链接吧,这是今天上午试飞的!请各位帮帮忙啊!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gyMzI2MDg=.html

网友A:
是不是陀螺仪感度问题阿?还是你的技术还没有到位?

网友A:
刚刚看完视频,是不是双桨也有阿??

网友B:
中点油门转速不够或中点螺距过大

网友C:
我試过點头和平衡干有關~
也檢查一下吧~

网友D:
pro的o圈硬度较高(适合做3d),普通模式下面如果悬停点油门低的话就容易点头,提高悬停点油门至70以上即可

网友E:
可能是皮带太松了

网友E:
不好意思,刚才说错了;有很多原因引起上下晃动:桨的平衡,尾传动轴齿轮的松紧度,陀螺仪感度等

网友F:
感觉重心不对

网友G:
视频模糊看不太清楚
严重怀疑双桨、螺距高油门低~~~

网友H:
感觉主轴在晃动,双浆很严重

楼主:
主轴没有晃动,也没有双桨,也没有抖舵,距我朋友说是电池的放电不均衡造成的,但还没有试!哪位大大有FUTEBA 6EX的设置参数,可否告知?不胜感激!!!

网友I:
LZ
您的轉速偏低,請調整油門曲線到65~70%
螺距建議在4度左右
另外請您再確認尾傳動桿上的軸承不能在傳動桿正中央,必而要偏1~2cm

网友J:
樓上正解

网友K:
国外论坛上也在说这个问题,这个飞机对电池要求比较高,很多电池飞几次就会鼓了,这种抖动光靠提高油门曲线也是不行的,最好能用到2500mAh 25C 11.1V,C数高些更好(有人试过了)。
本人刚刚入了破肉,试试看如何!!!

网友L:
看视频这个抖法。。。。好像大桨平衡和主轴横轴要仔细检查下喽,lz不会装好没炸过就有这现象吧?

楼主:
是啊!装好一试飞就是这个情况,但那块EC的电池是在起飞后10几秒钟出现的抖动情况!

楼主:
已经解决,是转速和螺距没有搭配好,现在很爽了!谢谢热心人!

网友M:
  一般点头都是不够转数引起的

网友N:
原帖由
skouros
于 2009-6-13 19:55 发表
可能是皮带太松了
。。。。。。。。。

网友O:
高手扎堆,说啥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