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用键盘上下左右控制雕刻机的时候,速度太快

楼主(2009-06-13):
速度太快,导致步进电机失步,直接光嗡嗡不转。

还要小心的点上下左右才可以。。。。

请问这个上下左右控制XY位置的功能从哪里设置速度?从进给设置里设置了,无效。

楼主:
结贴,自己找到了。按Tab键设置。

网友(2012-01-02):
这个顶一下,呵呵,刚刚也有此问题想问问,多谢楼主了

网友A:
要是你控制快速移动的时候丢步,那就是你在设置---电机调试中设置的速度太高了,要改成不会丢步的安全速度,这个速度也是G0的速度,你不改的话雕刻过程中抬刀空走的时候也可能丢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是你控制快速移动的时候丢步,那就是你在设置---电机调试中设置的速度太高了,要改成不会丢步的安全速度,这个速度也是G0的速度,你不改的话雕刻过程中抬刀空走的时候也可能丢步。

大夫的意思是手动移动速度修改后,代码运行的G0速度也会跟着变慢?

我的机器感觉G0速度挺好,就是手动经常需要慢点,再慢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夫的意思是手动移动速度修改后,代码运行的G0速度也会跟着变慢?

我的机器感觉G0速度挺好,就是手动经常需要慢点,再慢点

mach3中设置---电机调试下的速度,默认就是手动移动的最高速度和G0的速度,除非你在G0中指定了速度
G0在安全速度内当然越快越好,手动移动一般是两个目的,一个是快速接近目标,一个是靠近目标的时候需要慢速对位。想慢速按“TAB”键弹出一个控制器,临时修改速度百分比。其实最方便的方式是通过oem代码指定一些不同速度的控制键

网友:
引用 楼主:
结贴,自己找到了。按Tab键设置。

结贴够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