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变频控,碰到我问题请教了

楼主(2009-06-13):
第一次用变频控,碰到我问题请教了
第一次用只知道怎么对频,去的飞行场要挂频率牌的却只知道是72兆的,高频头的变频设置成5*10 2*1(52),高手们这个是什么频率,我不知道怎么算啊

网友A:
72.830
Channel 11 72.010 MHz Channel 36 72.510 MHz
Channel 12 72.030 MHz Channel 37 72.530 MHz
Channel 13 72.050 MHz Channel 38 72.550 MHz
Channel 14 72.070 MHz Channel 39 72.570 MHz
Channel 15 72.090 MHz Channel 40 72.590 MHz
Channel 16 72.110 MHz Channel 41 72.610 MHz
Channel 17 72.130 MHz Channel 42 72.630 MHz
Channel 18 72.150 MHz Channel 43 72.650 MHz
Channel 19 72.170 MHz Channel 44 72.670 MHz
Channel 20 72.190 MHz Channel 45 72.690 MHz
Channel 21 72.210 MHz Channel 46 72.710 MHz
Channel 22 72.230 MHz Channel 47 72.730 MHz
Channel 23 72.250 MHz Channel 48 72.750 MHz
Channel 24 72.270 MHz Channel 49 72.770 MHz
Channel 25 72.290 MHz Channel 50 72.790 MHz
Channel 26 72.310 MHz Channel 51 72.810 MHz
Channel 27 72.330 MHz Channel 52 72.830 MHz
Channel 28 72.350 MHz Channel 53 72.850 MHz
Channel 29 72.370 MHz Channel 54 72.870 MHz
Channel 30 72.390 MHz Channel 55 72.890 MHz
Channel 31 72.410 MHz Channel 56 72.910 MHz
Channel 32 72.430 MHz Channel 57 72.930 MHz
Channel 33 72.450 MHz Channel 58 72.950 MHz
Channel 34 72.470 MHz Channel 59 72.970 MHz
Channel 35 72.490 MHz Channel 60 72.990 MHz

网友B(2009-07-20):
还是2.4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