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浆怎么解决!

楼主(2009-06-13):
双浆怎么解决?
主轴换过了!连杆怎么调就是调到!是不是横轴的问题?还是会不会主轴的轴承的关系啊?

网友A:
旋头的头球扣和所有螺絲都要檢查一下~

网友B:
啥机器?两桨的螺距是不是一样?

网友C:
看不明白...

网友D:
大浆要做平衡
主轴要直
连杆呢

网友E:
只要是炸了,横轴基本都要换的。试试看一项一项排除,经验就是这么来的。

网友E:
有时候抵挡木桨软也会双桨

网友F:
大多数情况下双桨的起因是两片桨的螺距不等。只要调节两侧连赶长度至螺距相等即可。
当然在此之前要确定整个旋翼头系统无明显变形和虚位。

网友G:
这个原因太多了 不好说了 自己慢慢查

网友H:
换一副好点的桨来调螺距

网友I(2009-08-10):
 8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J:
双桨一般是没调好

网友K:
 学习一下,昨天炸机以后今天出现了明显的双桨

网友:
再换对桨试试,桨变形也很难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