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大家 亚拓500原装电机电调的发热问题!

楼主(2009-06-13):
入 YT500也有 1月了
总感觉
电机
电调发热量较大
和450比较,
问问其他的朋友
你们的500是不是也这样??
发热量大有问题么??
一块电下来
电机热的模不得
现在气温还不算很高 夏天那怎么办...
需要冷却后再飞么??...
如果仅仅之用锂电飞
那么需要上2000KV的电机么?
哈哈,
路过的老鸟
说说看。

网友A:
我的500ESP也是

楼主:
电调会不会因为 温度高而罢工呀..

网友B:
正常的,YT的马达都这么烫

网友C:
很正常的,亚拓的电机就是这个问题,扭距小,发热量大。效率不是很高,建议楼主和我一样,换骇客的3520电机,很爽很爽,谁用谁知道!

网友D:
电机高热是正常。我飞烧过一个电机。 电调我飞下来一般是温温的。6s电压相对于500的功率 电流还是比较合适的。

网友E:
!
先换电机! 再换电调! 稳扎稳打! 就无忧了!

网友F:
骇客的3520电机
是什么东东?
说个淘宝上能搜索的名字咯

网友G:
AKE的电机就不错了,几个电池下来也是温温的~

网友H:
飞一起落,休息15分钟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