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用直线轴承问题请教

楼主(2009-06-13):
想DIY台雕刻机,全钢结构,XY想用25mm光轴,做好后期望能啃点金属,向大家请教一下,用直线轴承好还是无油轴承好?谢谢!!
就是这种无油轴承:

网友:
最好的是这种。但你安装这个东西地方必须有工厂级别的设计和精度,包括孔本身以及孔和孔之间。怎样在调试时有修正全局精度的余量,是预先必须考虑好的。

网友:
这种好,是面接触。
直线轴承与光轴是点接触,会很快磨损,震动加大,失去精度。

网友:
这种是滑动摩擦,阻力大,磨损大,承载力也大,一般只用在无法用润滑油的场合,例如200度以上高温、水下等,或者低速重载的场合。雕刻机是高速轻载,用这种不合适,觉得光轴不够的话,可以用直线导轨,这些都是滚动摩擦,摩擦阻力极小,损坏了也容易更换。这种轴承没有橡胶防尘套,如果没有其他防尘设计,例如风琴罩,在工作过程中很容易被切屑污染,加速磨损,雕刻机的切屑多数是细小的粉尘,污染更严重

网友:
有钱的话当然选线轨了...

网友:
都试试吧~这样你就知道哪种好了

楼主:
当然线轨最好,可惜就是米太少,

网友:
这个怕是个人没有安装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