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解XXXX遥控器里的电位器,观察其结构后,开贴如何维修和代换。补上DIY图片……

楼主(2009-06-13):
前言
对XXXX(不想提到那四个字,就用X来代替吧!)实在是没了好感!元件质量差不说,售后更不可想象……
但很多人尚在使用这个控,有了问题找不到地方解决,得!只有靠自己了……
先从分解开始,在了解其结构后,本帖将讲述如何采用普通电位器,来替代控里这种特殊的电位器。

一步一步来,先看看电位器的对比图片(右边的是XXXX控里的电位器,左边的是常见的音响等设备中使用的电位器)……

注意:一定要购买标有X标记的电位器!原因是:X表示阻值呈线性变化;D表示阻值呈对数变化;Z表示阻值呈指数变化。

图片1:后视图

图片1的后续——如何分解控电位器的相关图片:
1、扳开电位器金属外壳的四个爪扣:

2、移走金属外壳:

3、找个能抵住电位器金属部分的物体作为支架支架。图中找了个金属夹子来支撑。注意,千万不能抵在非金属的碳膜片上(那个棕色的是纤维绝缘材料),很脆!电位器上的碳膜就被加工在它的背面。因为,若棕色的绝缘板断裂,会导致碳膜也断裂,再也无法修复了。所以,避免拆解支架与碳膜片接触显得格外重要!

4、直立起来。准备分解时的模样:

5、找一个比转轴略细的金属条抵住转轴后,轻轻地、慢慢地用锤子将转轴推(敲)出电位器:

6、转轴被推出一半后的状态,金属条已进入了白色的塑料件(动触点组件)里:

7、转轴已被全部推出,各部件完全分离:

8、这是转轴的端面。因原先是采用机器将转轴与塑料件(其实就是动触点组件)铆接的,端面的尺寸需要修正一下(千万别偷懒!),使之粗细均匀,以便安装回去的时候比较顺利:

9、动触点组件。
切记!拆解的过程中一定要确保这个组件没有受到任何的损伤和变形……

10、电位器里碳膜片的形状:

图片2:拆解后,被取出的两个碳膜片的对比图片。两个黑色碳膜层都较完好,没有被严重磨损。

图片3:透视图(光源在碳膜片的后面照射)。

从图片2中,可以明显地看出:XXXX控的碳膜层的区域在扇面中部90°的范围内,故转轴在90°在这个范围内转动时,对地电阻值的变化为5K欧姆。也就是说:操纵杆中立时的对地电阻为2.5K,操纵杆来回改变位置时(上下或左右45°的最大位置时),对地电阻的值变化是接近0欧姆和接近5K欧姆。
而普通音响电位器的碳膜层的区域为扇面的270°左右,换言之,即若是同样阻值为5K欧姆的电位器,从0欧姆到最大值5k欧姆的,转轴转动的角度需为270°。

A:通常,只须将碳膜片和动触点组件用纯酒精清洗后,便可消除接触不良之现象。给碳膜片和动触点略加点润滑脂(推荐使用“凡士林”)后,逆向安装回去便可使电位器修复。

B:对于碳膜层有轻微磨损的电位器,可以采用改变动触点转动轨迹的方法来修复。即向外或向内拨动动触点的金属触点,使之错开被磨损的部位,此法,也能将电位器修复。

C:对于严重磨损或这三个金属压接点上存在开路情况的碳膜片,只有采取替换法修复了。

下面,讲讲如何用替代品来代换XXXX这种特殊规格的碳膜片,将电位器修复,使控能够正常地使用。
先借用这样的网站找到欲购买的电位器的外形和型号的编号:http://www.czkennon.com/cpzs/Column_230.htm

第一步:去电子市场购买一个外形接近或一样的、阻值为15K欧姆的复合碳膜电位器;同时,再在电子市场购买一小瓶“导电银漆”(通常,它用来修补双面电路板的金属化孔或铜箔的一种材料,其固化后的电阻值几乎为0欧姆)。
导电银漆的技术资料如下:http://baike.baidu.com/view/649647.htm
另:千万别买了不会固化的“导电胶”来涂抹在碳膜层上!一旦这种导电胶被动触点带着覆盖到了不希望被短路的部位,电位器就不会有阻值变化了!切记!!

第二部:按上图将买来的电位器分解取出碳膜片;

第三部:用牙签蘸“导电银漆”涂抹在黑色的碳膜上,使两边90°扇面上的碳膜层被短路,只留出中间部分、扇面为90°的碳膜层(可参看原碳膜片的模样来DIY),请静待导电银漆固化。如此这般,拆得的碳膜片,便被加工成一个阻值为5K欧姆、碳膜形状与原配的近乎一样的碳膜片啦!

第四步:将各部件装回,组装成一个新电位器。组装的时候转轴与动触点组件可用少许502胶粘接,使其成为一个整体。

好啦!一个因电位器问题险些被判处死刑的控,在你的手中被修复了……

当然啦,其它品牌的控里的电位器(光电或磁感电位器除外)也可如法炮制……

下面是补上DIY的材料和整个过程的图片。
这是导电漆及其相关资料图片:

笔头的形状:

拆出来的碳膜片(左)与原配的碳膜片(右)的对比:

测量电阻值:

放大:

开始DIY,先涂抹半边:

再涂抹另一边并成型后的对比图片:

测量阻值是否为5K:

组装:

DIY完成:

黑人预祝你也DIY顺利!救控成功!

网友A:
黑色的那一圈是你自己画上去的???

最好把拆下来的东西完全解析一下。看不明白!

网友:
ls的好象没有拆过电阻器呀。。
这个变阻器很难找到,最好有什么代换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色的那一圈是你自己画上去的???

最好把拆下来的东西完全解析一下。看不明白!

遵从您的建议,现已补上!

网友:
哇塞,0404控那个残疾电位器问题要解决喽

顶黑哥:loveliness:

网友:
在线等结果,准备怎么改?在碳层上涂导电材料?

网友:
导电银漆...好东西,淘宝上找下。。。

网友B:
碳层上涂导电材料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碳层上涂导电材料上图

照猫画虎、照瓢画葫还要上图片啊?

网友:
好帖啊,说得很详细,收藏了

网友:
买不到导电银的同学。我建议把需要的导轨电阻那段用透明胶帖好,然后把电位器触点放到硫酸铜里面做电解,在不需要的电阻条上就能电镀上一层铜。
补充点:如果碳膜磨损的,可以用4B或者更高的铅笔涂抹,然后点胶固定,胶选什么我忘了,希望有人补充。这种方法只能治标,过段时间又不行了。

网友C:
有啥控是用“光电或磁感电位器”这些玩意的?我记得以前玩飞行模拟用的摇杆,高级货就会用到,不知道为啥模型的遥控就不用

网友:
好文,学习。收藏备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啥控是用“光电或磁感电位器”这些玩意的?我记得以前玩飞行模拟用的摇杆,高级货就会用到,不知道为啥模型的遥控就不用

受元件价格和制造成本的制约……
高级控里有!据说14MZ就是采用光电电位器——没见过。
一台14MZ的价格上万啊!
有几个英雄好汉能用得起啊!
就如同“莲花”、“保时捷”、“法拉利”或“劳斯莱斯”,不是人人都可以享用得了的!
与汽车相比,便宜得多的高档山地自行车也有上万的,又有几个人能买辆骑骑呢?

网友:
顶!我被XXXX那个电位器害惨了!

而且最后居然在离我不到2米的地方失控了

网友D:
14mz也是碳膜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4mz也是碳膜的

有点想不同,原子弹做出来了,也进入太空了.为何连个质量好的碳膜电位器也做不出来?

网友:
这个便宜啊!不错用坏了就要还,挺麻烦的!

网友F:
音响用的电位器是对数型的,这样改装以后会不会左右舵量不一样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元件价格和制造成本的制约……
高级控里有!据说14MZ就是采用光电电位器——没见过。
一台14MZ的价格上万啊!
有几个英雄好汉能用得起啊!
就如同“莲花”、“保时捷”、“法拉利”或“劳斯莱斯”,不是人人 ...

光栅和红外对管并不值几个钱,关键是软件。但是老式鼠标也用的光电传感器,也不值几个钱啊!
应该是制造商不愿意用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使用寿命几乎就是无限,失控几率小了,换控和零件的频率就小了,无良商人就骗不到更多的钱了……

网友G:
光电不现实。90度里面要做出1024级,每个光栅要多细?你不想每次开机都要校准一次摇杆吧?所以必须用绝对测量,大家看看绝对测量的光电码盘有多大?

至于磁感电位器,就不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点想不同,原子弹做出来了,也进入太空了.为何连个质量好的碳膜电位器也做不出来?

呵呵!这就牵扯到很多啦!
我们的基础工业太差,这是根本……
一个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国度,直接进入了……
再说,对于假冒伪劣的打击力度……
悲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光电不现实。90度里面要做出1024级,每个光栅要多细?你不想每次开机都要校准一次摇杆吧?所以必须用绝对测量,大家看看绝对测量的光电码盘有多大?

至于磁感电位器,就不了解了

嗯!分析得不错,赞同你的观点……
磁感电位器说到底就是个霍尔元件而已……

可换而言之,光电鼠标又是怎么实现的呢?
原理并不复杂!关键还是利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音响用的电位器是对数型的,这样改装以后会不会左右舵量不一样大?

买个x型的电位器啊!
不买Z、D型的不就解决了……

另:Z型是指数型,即阻值的变化呈指数变化,常用于音调控制;
        D型是对数型,即阻值的变化呈对数变化,常用于音量控制;
        X型是直线型,即阻值的变化呈线性变化,常用于上诉两种电器以外……

楼主:
说到底,我的方法只是个思路而已……
大家可以另辟蹊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分析得不错,赞同你的观点……
磁感电位器说到底就是个霍尔元件而已……

可换而言之,光电鼠标又是怎么实现的呢?
原理并不复杂!关键还是利润吧……

鼠标只有滚轮位置是用光栅,精度不高,而且是相对测量,容易解决。

网友:
霍尔电位器就免了

那玩意找不准中点啊

楼主:
加了DIY全过程,自己顶上去……

网友:
兄弟你的文章,非常详细!!

太感谢了。我是1楼

网友:
很详细了。
详细的教程。
感谢感谢。

网友:
LZ经验非浅啊,还有高手精辟分析,收藏了。

网友(2009-08-06):
最好能买到好点的或进口的电位器 换掉更省心 谁买到了 共享一下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黑大大就是牛啊  我的0404是新的,等坏了就照你这个办法修,哈哈 收藏了

网友H:
请问拨动遥控器的操纵杆,相应的操作不执行是不是遥控的电位器坏了?

网友I:
LZ是个高人!得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