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一步一步教我 如何把DSX7的关键改成美国手

楼主(2009-06-13):
DSX7硬件确实是美国手(左手上下没有弹簧) 可是软件却是日本手。。请问如何设置。。说的详细点好吗?

网友A:
还是看看说明书吧,很简单的

网友B:
开机进应用程序模式,将MODE 1改为MODE2就行了~~~

网友C:
藤椅说的不错

楼主:
应用程序模式。。。 是UP+菜单还是DN+菜单

网友D:
关机..按住DN+菜单 打开电源.. 就进入系统模式了

网友E:
要不要工程模式校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