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加工软材料的铣

楼主(2009-06-13):
模型材料大部分是软材料。这个铣零件是用螺丝组装的,没用电焊,很少用车床,两个组建是现有的。
零件钻夹头12MM的。

网友:
沙发? 请继续上河图

网友:
三项的 改成两项用 还是要加变频啊  DIY小超轻型铣夹头12MM的。 我的bb25的也这么大啊 lz是超小的  我的天 这么大的电机 算小电机

网友:
做好也许不轻吧

网友:
楼主为机电全才呀

楼主:
三相电机一般是工业用的,质量较好,市面上也较多好找,但应注意要选三角接法的,不能选星形接法的。

网友:
插个队

请继续

网友:
电机不需要改角接触轴承吗?

网友:
这个不轻。

网友:
顶........再看.......

电机多少瓦?

--------电机与钻夹头连接图。锥度配合一定要非常好,不然会掉下来,出危险,要加热装配---------

加热装配???具体咋操作?

网友:
楼主用的板咋这么多眼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是搅拌振动用的,它设计上就必须有足够钢度,轴承是深沟的,型号用的大,能够满足轴向推力要求。还有这个铣需要2800转,锥轴承不行。当时废品站要70元,没还价,直接拿走,外壳为铝,是个好电机,噪音非常 ...

真是让你淘到了,70元真的很值。

网友:
铣削的效果图呢,

网友:
立柱为什么不焊接?
现在就靠这根螺杆固定,立柱会不会移位?

网友:
我提着鞋一口气上了48楼,累死我了,还是没看到结果 。

网友:
我是天天刷啊。

还没刷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