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50锁尾

楼主(2009-06-13):
配置::::::::::::::
机型 GL450 C
陀螺仪:FUTEBA GY401
舵机:FUTEBA 9257
控:天地飞8通
马达电调:原装450C马达 电调

起飞一米高  尾巴就是锁不住  尾巴大概 左右10度摇晃
控的感度从0-100 都试过 仍然锁不住

请高手解答  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上图说话

楼主:
大哥 这图没法上啊 我做个图吧 稍等

楼主:
这个区域尾巴左右摇晃

网友:
檢查一下尾槳和槳夾,肯定有地方鬆了.

网友:
感度大约在60%至70%之间试下

楼主:
尾桨需要上多紧? 和大浆上法一样吧?

楼主:
注: 尾桨方向肯定没错 皮带也没上错

网友:
皮带太松?

楼主:
皮带松了 会引起 左右摇晃?

网友:
感度太高

网友:
同问~~~不敢猛推油门 一推油门尾巴甩一半圈还要多!!!也是401

楼主:
回12楼
你的中立点不对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 调一下中立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12楼
你的中立点不对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 调一下中立点就好了

网友:
看来你这种是假追踪现像, 大部分是起因于机身震动,尾推不顺,陀螺仪没有固定好等因素。

网友:
如果你调0-100,都没有反应,那说明调的感度陀螺仪根本没看见。
把感度线拆下接个普通舵机上去,看看当你从0调到100时舵机有没有反应就知道了

楼主:
谢老金 我回头试一下

网友:
陀螺仪没固定好

你这是陀螺仪没有固定好,用胶带把陀螺仪缠几圈吧,肯定能解决问题

楼主:
谢!~ 固定是个必要的

网友:
应该是尾推不顺畅,鉴定完毕

楼主:
尾推不顺畅 是什么情况 详细解释下 谢了

网友A:
尾推不顺畅

网友B:
皮带打滑?

网友C:
楼上说的都要查下
再给楼主提个醒,检查尾舵机拉杆链接的的尾波箱上的L型臂的固定螺丝,我的这个螺丝松动过,导致L臂松旷, 出现了调感度无法消除的摆尾(不是追尾那种快速摆动)

网友D:
估计是你的中立点不对,根本就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