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800锁不住尾巴???

楼主(2009-06-13):
我用的creata400,华科尔的,原来的
陀螺仪
不知道什么时候飞机尾巴总是会往右漂,每秒5-10度左右,我以为是陀螺仪的问题,换上了kds800,也是这个问题,我又以为是螺距过大,调过了,减小了螺距增加了转速,结果还是这样,要把方向微调打到最右边,飞机就直了,不偏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皮带不打滑
尾舵是数码的

网友A:
我是新手 我也是用KDS 800 陀螺 我也是要老打舵 到老鸟手里就不会了 郁闷啊 老鸟帮我调了 我飞 还是老样子 不过 有时候也不会 我自己搞 郁闷了
今天去飞 还把锁尾舵机给烧了 那个 汗
幸亏我是菜鸟飞不高 不然 又要换机了

网友B:
KDS 800 陀螺,我有点经验,可以飞一下航线和打两空翻,舵距在10至9度之间,如果用辉盛9克陀螺延时在50%至60%,敏度65%左右,如果数码舵延时在0,敏度在60%左右,锁尾还可以,但也不很好,飞起来一分钟左右如果会走偏就停下来,不要关遥控,把飞机电源断开再接上,听到陀螺声音结束,起飞,OK 。如果还是跑遍 那就帮不了你了。个人意见

楼主:
谢谢楼上的和楼上的楼上的~~我明儿去试试
不对,是今天早上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