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脑散热的风扇可以改成涵道的风扇吗?

楼主(2009-06-13):
我买一个二手的风扇,是75直径的,如果配个合适的
电机
能否当涵道用.

楼主:
对了叶片是七个,想把方的地方加工成贺的或者换个外面的圆桶.

网友A:
不适合 可以多看下坛子里面的帖子

网友B:
动力严重不足……

楼主:
贴子我也看了不少,不过也没有说这个的,还有,我是用它的页片,电机另配啊.不行吗.用KV3200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