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新,技术问题~~~

楼主(2009-06-13):
唉,只从练完4面悬停后,开始练圆航线了,大概练了12块
电池
了,从一开始的慢慢飞行长方形,到现在不是很圆的高速飞行,惟独有一个问题我还没有搞好
在飞行时,飞行的圆应该多大?如果是高速(离地2米或3米)最多2圈,就不能再饶了,因为太快了速度,我不能控制,而且饶的圆也不是很圆,有一半是直线
应该怎样练啊?我现在只练从左到右圆
YT450 原装电调,65 MG 401 9257

网友A:
把副翼量加大就可以高速转弯了

网友B:
LZ你只要先理解平时玩的陀螺的原理,然后把旋翼看作是一个陀螺你就知道如何画一个非常漂亮的圆了。

楼主:
还是不明白两位阿生讲的话啊
可以详细说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