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玩飘飘,自己设计涂装飘飘机!

楼主(2009-06-13):
第一架机机啊!!! 飞了2次终于可以爽飞了 很是爽啊!!! 都不用推全油门,飞高了干脆就把油门拉到底,飘啊飘的很悠闲!

飘飘和天6A合影

飘飘和天6A合影

背面来一张

背面来一张

换个角度

换个角度

楼主:
第一次发帖,请各位前辈多多支持啊! 寻青岛和我一样的新模友啊,共同进步啊。
另外问问青岛的前辈,青岛有什么好的飞场,我就知道汇泉哦!

网友A:
不错,学习,请教楼主有图纸吗?设备如何配置的?我也想从飘飘学起,以前读书时被固定翼炸除了航模行列,再不敢碰飞机。现在看到很多同好从飘飘开始,不知道飘飘是不是很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学习,请教楼主有图纸吗?设备如何配置的?我也想从飘飘学起,以前读书时被固定翼炸除了航模行列,再不敢碰飞机。现在看到很多同好从飘飘开始,不知道飘飘是不是很好飞?

这个飘飘并非我自己设计的 是买的EPP套机 都已经切割好的了 需要一定的动手能力自己组装 涂装是自己设计的 动力和电子设备室另外买的   具体动力和电子设备为:新西达2208无刷+新西达25A电调+11.1V1350MHA/20C锂聚合物电池+辉盛9克舵机+天地飞6A控和接收机 飘飘确实很适合新手啊 很耐摔 我的机头都断了 用502一粘 机身强度和原来一样 干了后就接着爽飞 哈哈!!!

网友:
涂装不错 鲜艳

网友B:
楼主的机机是泡摸的还是EPP材料的啊

网友C:
哈哈,我们都是飘飘一族啊 涂装用的什么颜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机机是泡摸的还是EPP材料的啊

是EPP的 超级耐炸泡沫  学名我忘了  只要不是大油门速度很快的亲吻地球 是不会折断的
当然也不是绝对的 我的机头就曾经炸断了 用502粘上 强度基本和原来一样 干了后接着爽飞

网友A:
谢谢!那我就再问问。您用的那种模拟器?是否用连接线把天地飞的发射机链接到电脑上,打开模拟器软件,进行模拟飞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那我就再问问。您用的那种模拟器?是否用连接线把天地飞的发射机链接到电脑上,打开模拟器软件,进行模拟飞行?谢谢

你好 我用的模拟器是G3.5   模拟器也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如果你没用过模拟器 我建议是买遥控器的时候直接买套模拟器USB接口的 当然还有一种简单的办法 就是直接用音频对录线 直接连接电脑 不过你要先去模拟器区潜水 设置上可能有点繁琐 毕竟不花钱玩 就是要费心点 我就是用这种方法 因为我米不多 不过要先下载软件装好 还要装几个小软件 才能让控工作起来 然后再进G3.5里 具体的方法模拟器区里面有 如果你找不到 我可以帮你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们都是飘飘一族啊 涂装用的什么颜料。

呵呵 飘飘一族还很强大啊

楼主(2010-05-23):
  顶起来吧 好久没飞了 这两天修修 准备整装重新上前线

网友(2010-09-17):
引用 楼主:

这个飘飘并非我自己设计的 是买的EPP套机 都已经切割好的了 需要一定的动手能力自己组装 涂装是自己设计的 动力和电子设备室另外买的   具体动力和电子设备为:新西达2208无刷+新西达25A电调+11.1V1350MHA/20C锂聚 ...

能不能把价格也标一下,好做个参考,现在正在物色卖家中。。。

网友(2011-06-09):
我是来学习的:loveliness:

网友(2011-10-29):
我是新手~我也刚刚开始学习飘飘~我准备也在做一个EPP材料的,请求楼主指点各种数据的计算~

网友:
我飞了一年飘飘了
再改飞微风和电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