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讲讲怎么识别场效应管

楼主(2009-06-13):
场效应管有8只脚,但是表面上什么符号都没有,我怎么知道哪知脚是干什么用的。在百度上查了下,要用万用表测电阻,由于没有图片只有文字,看了半天还是没看明白。希望那位高手给个图片说明下怎么识别这些脚。

顺便再问一下,好盈用的场效应管用哪种型号的代替?

我在淘宝上看到些3只脚的场效应管,样子和稳压集成电路一模一样,能不能用在好盈电调上?

网友:
3个脚MOS和9脚的MOS封装不一样,一般3脚的功率都可以做的比较大

网友:
如果表面什么型号都没写,那就麻烦了,这多半是厂家为了做到商业秘密,特地把型号挫掉了
楼主你仔细看看,MOS管一般不会没写型号的
8个脚的MOS管,首先得分清楚是P管还是N管,这2种完全相反的
接着,一般电调不会出现3排管子全部烧掉,大多数情况只是烧一排,也就是缺项,接通电路,需要用钳形表,很快就可以看出哪一排烧了
然后,先选择好的那2排管子,通电,我们以二楼的图片为例,量一边4脚电压,注意观察电路板结构,一般8脚MOS管是以一边4个脚为漏/源极,二楼的图片,是P型,5678脚是漏极,123是源极,4是栅极,(不是所有MOS管都这样排的!)
通过观察电路板,再量电压的高低,可以判断出脚分布
然后根据这些脚分布,和P、N型,通过百度查,MOS的手册,找到引脚分布相同的管子,每个至少20A以上,可以直接到淘宝搜索型号,有很多的,然后把管子全部换掉
最后再说一句,焊这个对焊工的要求很高,楼主你自己手工技术部好就别焊了,肯定越弄越糟糕
至于3脚封装和8脚的,你连P/N型都没搞清楚,焊上去就冒火啊,如果你搞清楚引脚和PN型,可以找个高手试试,不过我试过,失败,太难焊了

网友:
补充,如果是车用双向电调,那更麻烦,是PN混用的

网友A:
这是 N沟道增强型场效应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 N沟道增强型场效应管

我昏,箭头朝里应该是N沟道

网友:
1  飞机电调的管子烧了 可以从外观看到有烧焦的样子
2   可以用万用表量
   (量的方法:一般管子独立的那个脚的上方都有一个小点 知道了管脚就好办了)
3   用万用表最小电阻档 分别量3个腿之间的电阻 一般正反都为0 基本就是挂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我还是想办法反厂吧。不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