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指教 自己家里闲着没用的油锯能不能船模用

楼主(2009-06-13):
排量:   50cc
压缩比:6:1:1
额定功率/转速:2.2kw/8500转/分
燃料混合物:25汽油/1机油(二冲程润滑油)
油箱容积:550ml
点火系统:CDI
导板型号:20''
链条节距:0.325
链条规格:0.058
最大切割长度:550MM
毛重/净重:7.8/5.2kg(除导板和链条)
外型尺寸:26*30*48cm

网友:
谁家有不用的摩托车?

网友A:
油鋸引擎轉向(順時針)和一般船用引擎轉向(逆時針)相反!故不宜!

楼主:
没有更好的解释啊

楼主:
在定 一次

楼主:
自己顶自己

网友:
没什么不可以的,就是功夫会比专用的航模机要多很多,最后出来的效果也不一定会好。起码要改三样:冷却、固定、传动轴的链接。以前搞过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后怕,可能懒了。

楼主:
这船样子挺好看的,价格也不贵,改装不错

楼主:
在问一下   要是万一做出来速度  不要求过高 40-50 能不能达到? ???

网友:
有台幸福250的摩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油鋸引擎轉向(順時針)和一般船用引擎轉向(逆時針)相反!故不宜!

螺旋桨有正反桨的!这个问题可以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旋桨有正反桨的!这个问题可以忽略!

之前我在rctw發表一帖(You Tube的視頻)就是用油鋸改的,油鋸太重, 故船身要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