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fly的四合1烧了,求救啊

楼主(2009-06-13):
我用E-FLY的四合一,改造了个三通,没飞两下,冒烟了。烧了个mos管(APM4412),买不到,买了个不知啥的4412,焊上了,还不行,发现还烧了个小东西,不知道是啥,见红圈圈。请高手指点啊。

楼主:
还有个问题,我让人帮我焊4412的时候,图中右边四个脚,都焊连上了,焊的人说,原来表面上没练,实际是连上的,见下面的AMP4412.不是这么焊对不对,拜求高手指点啊。

楼主:
左边烧了的片子上边印着H10,哪位高人请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
其实你自己DIY也可以的,买把20W电烙铁和些辅料就可以了。

楼主:
4412我自己买了,谁知道右边那个H10是什么?

网友(2009-07-14):
你的东西修好啦!请用QQ与我联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E-FLY的四合一,改造了个三通,没飞两下,冒烟了。烧了个mos管(APM4412),买不到,买了个不知啥的4412,焊上了,还不行,发现还烧了个小东西,不知道是啥,见红圈圈。请高手指点啊。

今天已是修复的第二天了,你怎么不来论坛转悠了?

网友A:
请问黑大哥,那个E-FLY的四合一上“H10”的东西是电阻吗?怎么会烧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黑大哥,那个E-FLY的四合一上“H10”的东西是电阻吗?怎么会烧了的?

LZ说的H10 是个双三极管。是驱动场效应管用的。当场效应管烧毁后,电源灌入这个双三极管后,过大的电流将其烧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