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锁尾故障的问题

楼主(2009-06-13):
我的450原来是xl的机身,最近换了se的碳纤机身后尾巴不正常了。锁尾用401,舵机用65mg,斜盘是202.电调是好盈30A,电机是星耀华0k400
原来飞一直正常。没出现过不锁尾的问题。但是换了机身后发现有不锁。朋友帮我把尾舵机换乘56hb。还是有问题。然后换了电机,貌似没问题了。我拿回来后。飞了下确定没问题后换回65mg。还是没问题,然后换回ok400,今天飞了自己的所有电池,不过电池都不是很好的。都没问题。然后飞朋友的电池。发生2次尾巴瞬间往右打90°左右。而且打方向好像打不回来。但是副翼可以。第一次救回来了。第二次严重炸鸡,差点打到人。这种情况上次在外面飞也遇到过,当时用的是朋友的430x电机,发生过2次。但是都救回来了。

飞行的动作都是悬停。没有做暴利动作或航线。

我现在怀疑是不是朋友的电池太好了。导致瞬间放电太大,动力上升,尾舵机65mg反应太慢才会一下子导致尾巴朝左边打90°,如果是的话最可疑的是不是电调的问题。前提是不换舵机的情况下,另外发生问题的时候飞机没有突然上升的样子。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
不会吧!我出现过,不过原因不是你这,我的原因是 尾桨夹在尾中联上装反了,换过来就好了。还有一次是 皮带松了,把尾波箱朝后拉一点 拧紧螺丝就行了

网友:
我在模拟器上玩不锁尾的时候出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