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20LF,AX2218,朗宇2216

楼主(2009-06-14):
AX2218磨损,没办法把亚拓电机拆到维英上420LF的3200KV电机,动力没办法和AX(3550KV)比。在网上查到朗宇2216(3950KV)看介绍不错,就买了一个,933和922舵机返厂了,还没测试!

外形420LF稍微高些,AX与朗宇一样高一样粗
朗宇2216

朗宇的配件

后部比较

前面比较

尾部特写

正面

躺着的

朗宇2216

网友:
请教。无刷震动应该有多大

就这样,震动问题

楼主:
应该没有振动,没有测振仪不知道,3000转汽轮发电机振动应该在6道以内为优良。这个高速转动的无刷不知道。没有研究过,振动是转动机械的天敌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A:
怎么说到汽轮机啦??那我也来说说:我厂的小型15MW汽轮机前后轴承部的震动都在20~30微米内。(3000转/分 主气压:3.43MPA 气温:430度 真空:-88KPA)小弟不才副司机都干了3年啦。

网友B:
郎宇2216是好电机,不过我上450的时候,把上面的固定环拿掉了,要不然,齿轮会磨大齿盘

网友C:
不知道lz想要表达什么

网友:
朗宇的价格还是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郎宇2216是好电机,不过我上450的时候,把上面的固定环拿掉了,要不然,齿轮会磨大齿盘

不会掉下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说到汽轮机啦??那我也来说说:我厂的小型15MW汽轮机前后轴承部的震动都在20~30微米内。(3000转/分 主气压:3.43MPA 气温:430度 真空:-88KPA)小弟不才副司机都干了3年啦。

1.5万的小了点,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lz想要表达什么

没事照些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1.5万的小了点,呵呵

是小了点哦,俺们小地方人士,没见什么大世面。

网友:
上大压小!上大压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