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lama v4调节平衡的问题

楼主(2009-06-14):
我是新手,lama v4入手刚3~4天,很多问题搞不明白,请大家多指点。
昨晚闲来无事就把我的lama换上了副厂的紫色金属升级件,现有以下问题:
1、金属B桨桨夹夹得太紧,B桨基本无法活动,因此每次起飞之前,只能用手使劲拉一下,确保2个B桨完全展开,这样对JJ有什么大影响没?
2、A轴有点上下松动,活动范围在2mm左右,原装A轴时候我没注意是否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我换了A轴之后,发现金属升级件的A轴在安装完之后,会有2mm左右的活动范围(用手提A轴,会有上下松动的感觉,最下面A轴齿轮随着以前上下动)。这样对飞行有什么大影响没?
3、在安装完金属升级件之后,飞机起飞状态不稳定,容易偏着一个方向飞,我通过调整舵机与十字倾斜盘之间连杆的长度,对十字盘的初始状态进行条件,之后达到基本可以飞起来脱控较平稳之后,发现十字盘比较倾斜,于是我在想,十字盘长期在倾斜状态,是不是容易磨损得厉害?(十字盘也是金属的)。一个朋友建议我恢复十字盘水平状态,采取加小铁块配重方式的方式,但是lama v4本身动力就不是很强大,会不会对飞行影响较大?
以上问题请大家帮忙参考一下,谢谢了

楼主:
谢了,受教,我去也

楼主:
汗,沙发的,那个跟我的问题基本没有交集,我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但是还是谢谢你。继续跪求答案中

网友:
2、A轴有点上下松动,活动范围在2mm左右,原装A轴时候我没注意是否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我换了A轴之后,发现金属升级件的A轴在安装完之后,会有2mm左右的活动范围(用手提A轴,会有上下松动的感觉,最下面A轴齿轮随着以前上下动)。这样对飞行有什么大影响没?

我也是换了金属件,你的A轴一定是没有完全插进B齿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手,lama v4入手刚3~4天,很多问题搞不明白,请大家多指点。
昨晚闲来无事就把我的lama换上了副厂的紫色金属升级件,现有以下问题:
1、金属B桨桨夹夹得太紧,B桨基本无法活动,因此每次起飞之前,只能用手使 ...

1.太紧不好,要稍松,桨能被离心力甩直
2.插入深点,或者在上面有个小内六角螺丝,可以调整轴和中心座的间距
3.我觉得你朋友的想法可以,你看看可以调电池的位置 吗?

网友:
我也刚刚换了金属,你平衡杠中间的空间会不会很大啊?我的A B 都会打到一起,你会不会啊?还有 主齿轮A有不有地方买啊???急!!!

网友:
最好不要金属件!

网友:
副厂的金属件问题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