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飞过飞翼的朋友详细说明控制问题?

楼主(2009-06-14):
请问那位飞翼高手详细说明:控制问题(如以天6A为列),来说明接口和设置问题,,,
我想飞翼只有两个
舵机
,就向控制固定翼副翼是的,那么如何控制飞翼哪???
请各位高手给普及一下????多谢了!!!!!!

网友A:
去看下,成都飞翼模型俱乐部的论坛嘛
里面有你想知道的东东

网友B:
飞翼上面两个舵机分别接1,2通道。控上面左数第1,2,3,5开关向下;4,6开关向上。再根据舵面的实际运动情况设置1,2通道反向,如果舵面运动方向还不对就把两个舵机插头对调一下。

楼主:
OK!多谢!以上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