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电机选购的问题........

楼主(2009-06-14):
新手,问个电机选购的问题........
想买个750瓦的电机,以后钻该铣(铜,铝...)用。
问:
*应选1400/2800转的?
是不是转速越高越好,越贵?
*是不是选3相电机配变频器,仅仅为无级调速器方便,无其他?
*
设,都是750瓦电机,以180转/分工作,
以下哪种方式效率高,功耗损失小,劲大:
  1)1400转机械降速到180?
  2)2800转机械降速到180?
  3)3相的,先变频到3000,再转机械降速到180?
  4)3相的,直接变频到180?
(见笑,太初级)

网友:
3)3相的,先变频到3000,再转机械降速到180? 劲最大
4)3相的,直接变频到180?功耗损失小
效率高

我也是新手 只是个人这么想的

网友:
1400转的比2800转的直驱力量大。

1400转械降速到180力量最大

网友:
相同功率转速高的力矩就小,看皮带轮(变速器)的配置和你的需要来决定。最后的作功能力不变(750w×效率)。变频器是不改变功率而且可以大范围改变转速的终极武器。效率也很高的。 如果长期用180转/分钟。用1400一次变速是最便宜的。(实际铣床常用转速均是偏高用的)所以不理解你的180是干吗的。

网友:
该说的都说了,我顶

网友:
西湖 和 黄山   工业钻铣 用的电机 都是6极的  980转的 极数多 转速低 在需要低转速的设备上面 还是6极电机平稳

网友:
单相750W1400转变180转比较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