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hp加 450 发现怪病怎么调跪求

楼主(2009-06-14):
各位我的450调螺距幽门时发现机机会往左前飞,后来把
电机
线去掉,观察发现油门与螺距加上啊
舵机
摆动不一致,螺距在负角度是舵机是一样高的,打到正螺距最高时是一边高一边低 使的倾斜盘变成前倾斜
简单的说就是幽门小时倾斜盘是水平的,幽门大时倾斜盘是前偏左倾斜,
中油门旋停,微调到很稳定时,加油门升高时就变的前飞的,我郁闷还有再微调 ,但这样一微调 回到中油门时又坏的,变后退
舵机是一起买的 辉胜的9G
各位大虾
遥控器
里有没有什么可以设置这个啊????

网友A:
少将同志,请好好研究6EXHP说明书,,,,,,,,,,,

网友B:
估计是舵机行程量不对吧,调整一下舵机行程量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我已经解决的,以前有调过给忘了,前些天去下过电子档说明书看的(原来的给丢了)
里头有个EXPO 还是不明白怎么回事 什么叫EXPO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