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请教 BT40电主轴如何固定

楼主(2009-06-14):
电主轴好像是一根光的轴 端部没有法兰 ,用过的朋友能不能分享一下经验!一般的加工中心电主轴又是如何固定的呢?还要保证垂直度 !有好的方法吗!!

网友:
用抱夹来固定的。此电机常用在轴承磨床上也可用在雕刻机上。转速高,技术寿命短。润滑和冷却要求严格。

网友:
抱紧会不会使电机外壳变形?里面的磁铁会掉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