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试车钢轴

楼主(2009-06-14):
我的二手c2买回来后决定试车个东西,原来用锉刀和电钻搞了一半的复印机钢轴,是用来修复尾管用的。[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170296&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网友:
怎么我老排第三?

网友:
自動走刀速度好像也不太均勻了吧,突慢突快,有時候還停了一下.

网友A:
兄弟们,拍的时候一定注意安全,

尤其是往前凑得时候, 小心凑的太近..

网友:
不错 不错  着小东西声音不小呢

网友:
四楼观察真仔细,我是看了你的回复,回头看时才发现 手轮突然向前突了一下。

楼主:
感觉丝杠上有很多铁削引起的吧

楼主:
再次仔细看了下,原来是刚好车完,走刀失去阻力造成忽然变快。

网友:
走刀速度是不會因為阻力大小而改變的.如果是那這車沒用了

网友:
不是失去阻力 而是那手轮的古老的结构造成的.........正常的 我那车床也是这样 其实走刀是均匀的

网友:
主轴转速低了,再快一些光洁度会更高

网友:
唉,我的网速慢看不到,急死人了,~~~~等网速快了再看

网友B:
用过床的都知道这是正常的,手轮以轴之间存在间隙   (键条与键槽的间隙)      由于手柄的重力做用,手轮手柄在右半周是向下压紧键条的,过了顶点重力压向另一边,下到左半周时重力达到最大值,克服了手轮以轴之间的磨擦力,由于先前的间隙在另一边,手轮会呼的空转一点,顶到键条就又慢了下来,其实轴的转速是均匀的,我还没有床,自己分析的,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

网友:
呵呵,已经开始用上了,动作很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过床的都知道这是正常的,手轮以轴之间存在间隙   (键条与键槽的间隙)      由于手柄的重力做用,手轮手柄在右半周是向下压紧键条的,过了顶点重力压向另一边,下到左半周时重力达到最大值,克服了手轮以轴之间的磨擦力 ...

完全正确,我的也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们,拍的时候一定注意安全,

尤其是往前凑得时候, 小心凑的太近..

最好自己戴护目镜,给相机也戴一个。

网友:
海边玩床,比游泳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