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新人初学想玩油固,选多大的好,1000左右到手能飞可以吗?

楼主(2009-06-14):
请教新人初学想玩油固,选多大的好,1000左右到手能飞可以吗? 40级听说虽然稳 但是太大了,20-25级是最好的,真的吗?玩什么机型好,1000左右到手能飞,能配到什么机和什么电子设备,遥控什么等等。 到手能飞,小弟初出茅庐,希望各位大虾鼎立协助下,不用这位新来的小弟跑冤枉路了...

最好可以单个配件都给个价钱我,让我好跟JS砍价..

注意整套下来最好是900-1100左右..

无限感激,,,,,

楼主:
有珠海的朋友吗?加我一齐聊  QQ 7070243   著名是飞机油

网友A:
1K多想玩油机 ?光一个数字控都是这个价格咯,老兄///我电机都是1500左右了,别说油了

网友:
这个价格可以买个玩具遥控电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1K多想玩油机 ?光一个数字控都是这个价格咯,老兄///我电机都是1500左右了,别说油了

我倒想看看,1500一個的電機是如何的?

网友:
电的 都 不一定够 哦

网友:
三爷发动机2XX
木头练习机2XX
T4VF或天六控加四个舵机5XX
化工店买原料自配油1XX
一切皆有可能。。。。。。。。
玩飞机其实可以很简单。。。。。。。

网友:
同意楼上。
但建议上40级练习机。

网友:
控和接收不算,1000多够了! 上40练习机!

楼主:
兄弟 1000搞定固定油动给个详细配置我啦

网友:
请教楼上哪里有好木头练习机,我都想要买。

网友:
2手21级的话,应该还是有可能拿下的

网友:
话没说清楚,汗,电的飞机,,(电机),

网友:
安心先搞个电的吧 油的对调试要求很高 而且你的预算肯定是不够的 航模确切来说是根本没办法预算的 因为总是不断有新情况 意味你不断的要投入 或者先模拟起步 一点挫折可能就把你的兴趣搞没了

网友:
有人带,资金足:玩油的。
没人带,玩玩而已:玩电的。

1000元以下的油动配置(不含设备):
40级练习机:350元左右,推荐星宇产的小金星。(如果没人带,90%的情况是首飞时5秒内炸机,俗称秒炸。)
40级国产发动机:350元左右,三叶或GMS都还不错。
热火头:国产10元或OS的8号头30元。(关键部位,建议用OS的)
点火器:100元左右。
启动器:刻苦操练手工拨桨,手套一只,5元。(不想手拨哪就买一个200元左右启动器,启动器的电瓶到电子市场去买20元。)
桨一只:10元。建议新手准备5只以上。(我练着陆至少炸了20根桨)
硅胶油管:10元
常用工具:20元
燃油一壶:50-120元(想节约就自已配了)

         从一个新手到能很熟悉地着陆,在空中能做一些简单的动作(筋头,横滚),在有人带的情况下,一般会炸5架飞机以上(至不能修补),其中还会坏一些发动机或配件,有时舵机也会炸,总投入(不含遥控设备)在3000-5000元左右。
初学者飞电的就飞epp的飞机,或者飞泡沫机,只要不是特别严重的炸机,简单修补一下又可以飞,缺点是一块电池只能飞几分钟。

网友:
21--25级练习机,较合适。
飞机--------------------170------200
发动机-----------------200------250
国产火头----------------10-------15
浆+罩--------------------10-------15
4VF控+接收+3舵----700-----750
舵机---------------------90------100
油管、燃油-------------10------100
火电---------------------30------50
启动---------------------手
结论最低----------------1200元

网友(2010-05-16):
我入行也开始打算玩21级的 后来老师傅建议玩40级 说大飞机稳 好飞
现在两种飞机都飞过 发现老师傅的话确实正确  21级的速度太快 很飘~~难操控

建议直接上40级练习机 三叶46级发动机

网友:
25便携,安全,对场地要求小,我是25开始玩油机的

网友:
先找到本地组织那就最好,基本配件,油料,工具都不用买了,先蹭他们的,

网友:
等多些錢的時候再玩吧,全球有LA40 套裝,機夠大夠穏,os 發動機調整容易,不過玩油機還是找老鳥帶吧!

网友:
模拟器----电固(从翼龙开始)----电动下单翼-----油固上单翼(TUT40,小金星之类)-----下单翼练习机。。。。。。

网友:
1000以内带控全套,即使老鸟也不敢飞。
任何一个省了钱的部件都会造成更大机率的危险!

网友:
我就不信邪,我天6A2.4G355元。加50元的发动机,3个9G舵机36元。KT制作的油机材料20元《人工不计》。再加桨啊油啊乱七八糟100元。飞起来了。你们都是有钱人,这不敢飞那不能飞,只有贵的才是好的!

网友:
不支持25楼做法 要有危机概念  油动飞机震动大 9克舵机实在是不适用 舵机一旦出问题 轻则飞机坠毁 重则....还用我说么

设备不能糊弄 那玩儿属于大脑级的 你糊弄他 他立马糊弄你 结果就是 飞机再好 发动机再棒  摔无赦

建议楼主 先把这1k块拿来购置可靠的设备 再买一套模拟器 先在电脑飞模拟器 练好条件反射  估计练好了 飞机的启动资金也攒够了

如果场地足够 买40级的练习机 大小合适 抗风性能好 适合反应不快的新手操作 最好找当地老鸟带飞 能有效减少坠机的可能

注 我的第一套飞机是40级 当初没细算 应该总造价在1500左右

   配置是4vf  三叶52发动机  蓝宇的初级先生 起动机 点火电 用教练的

   练习了1周模拟器才敢上真机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预祝楼主飞行愉快

网友:
楼主加我!我的就不到那么多钱!

网友:
其实天地飞6A控够用,我用它飞25级油机不知多少个起落啦,关键是控到手后要先拉距测试后在上天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样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