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不装铜齿时,低速,中速,高速,大齿盘震动旋 ...
新手请教 不装铜齿时,低速,中速,高速,大齿盘震动旋转。封帖

楼主(2009-06-14):
装齿轮时的震动之前的帖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05827&extra=page%3D1
这个是刚才的
1.不装铜齿时,低速,中速,高速,大齿盘应
电机
震动旋转。
明显是电机的震动引起的。是不是有问题。还是电调设置问题。
2.油门回落后3秒后,电调有启动时的声音,嘀嘀123.每次回落油门后都会有嘀嘀123的声音,只有等声音停下后,油门才起作用。

网友A:
是電机的风吹吧~

楼主:
没风扇的电机啊,我还用手停住大齿转了,一松手又转了
手按住机头声音有明显变化啊。是震动,手都麻麻的了啊。

网友B:
震动可以引起旋转
电机齿轮转动也可以产生局部气流啊

网友A:
找個別的電机試試吧~
无刷不應該有這么大的震動~

楼主:
就这一个无刷没法试
就因为没过其他无刷所以不知道无刷马达应该有多大震动。总归我这个震动不小。有问题。
尾巴震动严重担心尾波散架(论坛见过别人因震动散架的所以担心)。不知道塑料的会不会散架?

网友C:
难道这对正常飞行会产生影响

网友D:
电机质量有问题,不同心。千万别装上去试机,否则很容易振动得大桨夹和中联中的联结螺丝松脱,我就碰到过,射桨了。射桨的威力太可怕了,就像炮弹的弹片,还好没伤到人。

楼主:
3Q 各位 准备退换电机了
经过调试机机能起飞了,就是震动很大怕机机散架所以换个看看了。

楼主:
经过证实问题是对的。
换了一个震动明显小多了。转速最高都不会因震动大齿盘旋转
上视频看下就知道了。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205172&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网友E:
看的不是太明白!

网友F:
那只能证明你的单向轴承质量很好,摩擦力很小

网友G:
电机问题

网友F:
LZ你问你是用什么电机阿?想知道以后要注意买

楼主:
XXD的电机
不能说这个电机很不好。换后的这个还不错,就是XXD的电调以后还是别考虑。
主要是最近室温就高,一个电下来有点热,但手摸能有5秒。可以接受的。

楼主(2009-08-03):
XXD电机用了一个月了。这个季节用温度是有点高。避免太阳直射。2个电池休息下就好了。2213S
XXD电调也用了一个月了。一个电下来有点热。外置EBC更热。这个价位的电机电调要求不能太高。5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