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阿!!!!!!新买的A123烧了!!!!!!!!

楼主(2009-06-14):
求助阿!!!!!!!!
新手,买了条65CM的电O, 70A水冷电调,B28电机,KV2881,用11.1 2200 20c的电池,速度挺快,但时间断,一不小心,3块电都搞大肚子了,
为了能爽玩,买了4块A123的4S1P电,
今天用A123上船,空转没事,但下水后,50%的油门没事,100%油门,死了,船不动了,好不容易让人把船捞回来,一看:,...........................
电池尾部的外套融化了,但电调没事,换上锂聚电电机电调都正常,不死心................再上块A123.................
结果............5555555555..................电池又熔融了...........还有两块A123不敢再试了.................
收拾东西回家....55555......................................

在此请教各位大侠,到底是电池问题还是电调小了,真搞不懂阿.................................
我还有个车用的125A电调,改成水冷的话,能用在船上嫲?
车用电调因为是双向的,怎么设置油门行程?我用的控是板控............

网友:
溶化了?
是自己接的还是一组买回来的?
检查电池间的接线看看。

网友:
电池质量问题

网友:
拍点照片上来看看,这情况有点特殊

网友:
接线有没有错啊啊

楼主:
整组买回来的,带T头
真的是质量问题嫲?
淘宝买的,还没付款阿

网友:
晕,是线融还是电池融啊?

网友:
这事我以前也碰到过哦
多半就是商家的电池没焊好,现在商家为了省钱,只用一层镍片+点焊,电流一大立马烧掉
你以后卖电池,跟商家说电线要4,5个平方的才够哦

网友:
换t头 玩船的 多数不用t插

网友:
估计电池单体没问题,是商家碰焊用的镍片太薄了,建议自己组,直接用14#硅胶线锡焊,肯定比那个碰焊的可靠。

网友:
用T头烙铁直接焊A123

网友:
有两个可能。 1。  电池焊片太薄大电流不能通过!建议不要用T头接电调。 用焦插4MM以上。
             2。电池组里面有一个电池电阻太大====坏了!

网友:
吓死我了,还以为你说的是我最近帮别人做的

还好我的不是用T头,而是用6MM的蕉头, 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