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舵机又坏了

楼主(2009-06-14):
买了10个,第1个几分钟就死了,今天坏第2个,用了十几天,都是一个现象,无声无息就不动了,齿轮完好,马达完好,用手拨动电位器马达都能转动,遥控就不动,看来这是芯片上的问题。用了4 ,5家的
舵机
了,都是短命货。唉,有什么牌子的国货能挺得久点啊!

网友A:
哦!!那还真得注意了

网友B:
还真没遇到这个问题!以后我也要注意了!

网友C:
买这么多舵机的钱是不是可以买几个65mg或202mg的了吧

网友D:
北田的舵机不错啊!用了1年多反映还很快!

网友E:
绝对不是舵机的问题了,检查下自己的其他设备吧,我用了4个银燕8,没有一点问题

网友F:
9G银燕舵机的引出线好像比较脆弱,稍用力拉一下可能就脱焊了,我试过装上去就不能动了的,拆开焊好引出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