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碰到过半边严重双桨吗?

楼主(2009-06-14):
今天在外面飞,感觉机子有点向一边偏,拉近发现怎么大桨左边严重双桨,右边却一点双桨都没有。一边飞心里一边思索,横轴弯了?没有炸机咋会呢?待到电飞完,想回家检查。走了几步,忽然发现问题了。
大家猜猜是什么原因?  :loveliness:

网友A:
横轴弯了

网友B:
拉杆球头松了,没套进

网友C:
大桨一边上了螺丝一边没上

网友D:
要不是螺絲松了就是头球沒扣好~
難道是老头眼花了~

楼主:
楼上几位都没猜到,看来你们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E:
别卖关子了,说!

网友F:
迎風方向的旋翼與氣流的相對速度是順風方向的旋翼兩倍空速,所以迎風方向的雙槳通常會比較大,尤其是拍動式旋翼頭或是剛性不足的旋翼頭特別明顯 差異也越大

楼主:
原来是平衡翼飞丢了一个

网友G:
原帖由
新手老头
于 2009-6-15 07:09 发表
原来是平衡翼飞丢了一个
 五体投地。。。

网友D:
原帖由
新手老头
于 2009-6-15 07:09 发表
原来是平衡翼飞丢了一个
平衡翼飛丟一個还可以飛嗎~另一面應該馬上飛出才對~
而且可以只看到雙槳但看不到丟了一個平衡翼~~真是十年難得一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