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出问题,请教一下高手

楼主(2009-06-14):
电池出问题,请教一下高手。
一块新电池,仅充过一次,用过一次,用时应该不会过量放电,只是有可能忘记从电调上拨下……。昨天发现电量低时,用充电器已经无法充电,显示电量低后就再没反应了,最后将充电器设为2S后发现可以充电,能找到两块,且电量基本满,再设置成三块仍然只能找到2S,不知另一块有救没有了,如果没救,是不是能改成2S,怎么个改法,请高手指导一下了。
还没用万用表测,不知那一块坏了
附一张电池接线图:

网友:
沙发!
个人感觉应该是第一块电池坏了,既电池正级输出的那块。建议用3-5v的小灯泡分别接3块电板就能确定是那块了。

网友:
对不起,打错字了,正级输出的应该是第三块。

网友:
把充电器不识别的那块电池用手机座充冲到3伏以上你的充电器就会识别了。

网友:
过放了用串充就好了

网友:
用便宜的那种冲电器先冲上电压,再用专冲就可以识别了,我试过

网友:
最上面的一塊
即是接正極的一塊

因為設成2S後,就可以充電,但設成3S就不能充
表示紅線與黃線連接的一塊壞了

楼主:
非常感谢高手的指导,我试试,能救活最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