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25V会打人

楼主(2009-06-14):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25V会打人呀!有时候给小电打!有时候还给220V的电打!手都打木了!都不敢用了!问过公司的电工!说从机器上接跟线到窗户上当地线就可以!可是接了出现一个问题!开机可以用!但一关机漏电开关就自动跳闸,试了好多次都是这样!用不了!就又把线给拔掉了!不接地线就可以用!但总是冒着给电打的危险去动机器!一不小心就给打了!带着手套有时都要给打,朋友说把插头转个方向插也没有用!不知道有没有人碰到我这样的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
不明真相群众围观中

网友:
准根本的方法就是消除漏电,用摇表测一下,要达到2MΩ。别的法子不治本。

网友:
咨询商家,动手能力强的话自己分解下吧,上面电器不多

网友:
应该是有的地方漏电了,查查线路吧

网友:
漏电都漏成这样了还敢用 批评楼主没有一点安全意识

网友:
沒有地線么?

网友:
解决漏电前不要使用,这家伙危险!

网友:
很可能走线有破皮的地方。分段检测,排除为止。否则很危险的。

网友:
:funk: 如果是新的,那就是产品不合格。

网友:
外壳漏电了,检查下火线和零线,必要时候,进线端对调下。若是仍然有漏电。
建议一,这个电源扔掉
建议二,带手套操作
建议三,买份保险给家人,然后继续使用

网友:
我的没事,把线路拆了,控制箱也拆了,检查一下,在重新装上,看线路破损没有.

网友A:
这台机器以前是我在用的,从来没有被电过,楼主过来搬机时是个下雨天。

我也搞不懂为什么搬到他那边就电人

网友:
弄个隔离变压或许就能解决

网友:
漏电就一定要解决

网友:
漏电了都不跳闸?
看看插座的地线有没有接好.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电线皮被转动部件磨到了。如果有隐患一定要排除,否则后患无穷。

网友:
机床漏电很危险

网友:
难道要戴套操作。。。戴胶手套。。

网友:
看来这JJ认旧主啊!
LZ的供电插座是否无地线?
在极潮湿天气或极干燥天气不接地线手背触机器是有轻微感应电感觉,接上地线就无事了。

网友:
从电机开始检查吧。

网友B:
实在找不到漏电点的话,建议楼主还是去买双电工鞋穿着操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在找不到漏电点的话,建议楼主还是去买双电工鞋穿着操作吧。

触电风险依次是
1,从左手到右脚
2,从手到手
3,从右手到左脚(这也是开关为什么装在右边)
4,从脚到脚。
穿电工鞋最好一只手操作。

网友:
火线漏电!好好检查下,触电可不是好玩的!

网友:
分尸,把过程发上来让同学们研究研究

网友:
送给我吧.俺对220V一下电压绝缘.

网友:
车铣一般不要带手套。我们这里有人因为带手套操作,吧整条胳膊都铰到工件上面去,非常非常惨!

网友:
这种情况下,楼主还在使用机器。强烈提出批评!另外,戴手套操作机床,更是大忌,大忌!!!
别说机床了,我用电磨的时候,想用棉布沾上抛光膏抛光,不小心蹭到一点儿转轴(注意啊,只是无意蹭到一点点),一下子就把那块布给卷走了,好在是电磨功率小,也就是被卡住了,要是大些的机床戴手套碰一下,结果肯定是惨不忍睹了!(再次提示,不用碰到转轴多少,只要是纤维编织的东西,只要蹭到一丁点儿,瞬间就被铰进去了)
还听说过操作车床没戴帽子,头发、头皮被车床拽掉的女工。不按安全规程操作,预先退一百万步都没想到的倒霉事都有可能发生的。

楼主:
我的天!我该怎么办!接地线开机后再关机就跳闸呀!怎么用嘛!漏220V的电只漏过一次!是右脚碰到了铁凳子!把我打的手都麻掉了!其他的都是小电!没那么强,只能麻人!打不死人!我现在用纸皮包着摇杆在用!然后找了两块木头!一只脚一块!这样就不电我了!机器奇怪的是!有时候漏有时候不漏!如果是电线破皮之类的那因该是总是漏才对呀!

网友:
电电不感冒......

网友:
是电路板上的压敏电阻坏了

接在零线或负极端与外壳(地)之间,换一个就好

网友:
最近家里施工 工头看我接线  笑话我说搞电脑机床的怎么还怕接电.................被电的次数多了 不得不怕 平地上电下还不要紧 要是在电线杆子上 或者房顶上电下 简直就是灾难了 有次我爬房顶上 带电接线 .....那是真的体会到一句老话 两股颤颤,几欲先走........... 机床操作中触电也是大麻烦 触电后条件反射 身体抖动 手猛抽 指不定碰到什么东西上呢  昨天静电打我一下 然后一肘子戳到活顶上 疼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天!我该怎么办!接地线开机后再关机就跳闸呀!怎么用嘛!漏220V的电只漏过一次!是右脚碰到了铁凳子!把我打的手都麻掉了!其他的都是小电!没那么强,只能麻人!打不死人!我现在用纸皮包着摇杆在用!然后找了 ...

其实是一直漏电的,只是你的身体有时“接地”有时“不接地”而已。
这个不难理解,机器漏电是指外壳带220V电压,这个电压是相对大地而言的。
你如果碰到铁凳子,电流就从机壳流到你的身体再流到大地。
你如果站在木板上,木板是绝缘的,电流就没法透过木板流到大地。哪天木板发潮,你就会被麻到。
如果你确保对大地绝缘,肯定是电不到你的。就像鸟儿停在单根高压线上不会被电到一样。
我穿电工鞋,直接抓220V火线带电操作都不会有问题(当然不能零火线一起摸,那是找死),这是电工常识。

网友C: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是插头上火线和水线的位置换一下,但是不是长久之计,最好查到原因,BTW:有些旧的音响,有比较大的交流声,也是一样:插头上火线和水线的位置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是插头上火线和水线的位置换一下,但是不是长久之计,最好查到原因,BTW:有些旧的音响,有比较大的交流声,也是一样:插头上火线和水线的位置换一下

是个方法,不过如果零线对外壳也呈低阻的话就惨了。
例如马达的定子绕组对外壳绝缘下降,对线圈来说,这点绝缘下降算“高阻”,对人来说绝对算“低阻”了,要知道仅仅10mA电流就足以使人产生剧痛,30mA电流能将人打到立刻丧失意识。。。

网友:
查一下零线,有的地方三相不平衡,零线也带电。

网友:
漏电问题一定要先解决解决才能再用,安全第一。

网友:
电器部分拆了晒晒太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台机器以前是我在用的,从来没有被电过,楼主过来搬机时是个下雨天。

我也搞不懂为什么搬到他那边就电人
那就用电吹风对着机器内部吹吧.

网友D:
进户的地线有没有问题?断开之类。我以前租住老房子,进户就2根线,根本没地线。电脑开关电源的感应电都能电得我麻酥酥的。后来搬了新楼房,有地线了,就没时。但偏偏有一个插座是没借地线的。如果从那个插座取点,电脑机箱又电人。只要接远点,接个有地线的插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户的地线有没有问题?断开之类。我以前租住老房子,进户就2根线,根本没地线。电脑开关电源的感应电都能电得我麻酥酥的。后来搬了新楼房,有地线了,就没时。但偏偏有一个插座是没借地线的。如果从那个插座取点,电 ...

我和这位兄弟的观点一样, 应该是插座的地线没有接好, 7爷用的时候没有问题说明7爷用的时候接地良好.
不过LZ还是要检查电路部分哪里漏电了. 例如电路板是否有地方碰到机壳了, 或者是否因为油或铁削给搭的桥.
排除一下也不难, 把电机拆下来让它保持接线但不也机壳接触, 开动机器, 如果没有漏电, 说明电从电机来的, 反之则重点检查机床的电路.
还是那句, 安全第一.

网友:
这十有八九是电脑开关电源里的压敏电阻坏了

引用 网友D:
进户的地线有没有问题?断开之类。我以前租住老房子,进户就2根线,根本没地线。电脑开关电源的感应电都能电得我麻酥酥的。后来搬了新楼房,有地线了,就没时。但偏偏有一个插座是没借地线的。如果从那个插座取点,电 ...

不是感应电,是电脑开关电源里的压敏电阻失效,导致的漏电,

网友:
个个学电工。好好好。

网友:
可能是地线和啥线串了。
把地线甩掉试试。

楼主:
今天中午拿电工的笔去试了下!居然是漏220V的电!

网友:
下雨天,可能遭雷击了

雷击将电路板上的保护压敏电阻击穿损坏,将板上的所有压敏电阻拆下检查,特别是与外壳相连的,全拆完后,再试一下看还漏雨电不,如果不漏了,说明判断正确,再全换新的,如果还漏,就要再检查电机线圈与铁心之间是否绝缘不良,导线是否破损

网友:
检修吧!否则危险!
拆开电机,察看有无绝缘破损,杂物,受潮,用摇表摇出绝缘阻值然后用灯泡或电炉烤之,待决缘电阻接近无穷大时把可疑的地方涂些绝缘漆,再次烘干,摇、装。

网友:
漏电不是一个小问题
一定要好好检查

网友:
找个老中医看看吧,已经病入高慌了。
你怎么总艾电击呀?找点绝缘漆处理一下吧 ,绝缘不够 。

网友:
受潮啦..
安全第一,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