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上的无刷发电机能不能直接当无刷电动机?

楼主(2009-06-14):
把整流电路拆了,给外定子线圈用无刷电调供电,固定的转子励磁线圈通直流电。不知这样能正常当无刷电机用吗?我原来用有刷发电机改成无刷电调驱动,不过转子是通过碳刷供电的。定子线圈不改变时启动只转36转就停而且调速不起作用,后来改成角接能正常用 没用几次烧了两个电调。现在手头正好有个无刷发电机 打开发现和有刷原理一样 只是转子励磁线圈不转 这样就不用碳刷了。原来烧坏的电调100多元一个淘宝买的电压电流分别28v70A我用时测了电压没超电流最大没超过30A,不知是电调次还是电机不能这样用 求懂行的给指点一下 主要好电调价很高,试不好一下就烧了

楼主:
上个图 怎么没人关注

如果能改在模型上用 功率大很廉价【坏的好找】

调整大小

分解图

分解图

网友:
只怕是十分的不灵。还是别折腾了,没意思。

网友:
直接把转子改成磁钢的,可能要好些吧。

楼主:
转子这样用是没问题的,关键定子线圈怎样改会更好些?

网友(2012-01-12):
怎么改 有方案了么..lz

网友A:
可以转,但是要对转子励磁,而且体积和重量恐怕只有在三轮车上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转,但是要对转子励磁,而且体积和重量恐怕只有在三轮车上用了。

网友:
不可以的电流太大,正常90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