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大家hl虎1的最大速度兼电机问题

楼主(2009-06-14):
虎1公路时速38km,按1:16算,模型应该时速2km多点,每秒走66cm吧
驱动轮转1圈,履带转动约16cm。按每秒66cm算,驱动轮每秒转4圈,波箱传动比约1:36,电机每秒144转,也就是8640rpm。
波箱用的RS-380SH电机,貌似这电机负载转速比这高很多吧?

网友:
 不用这么精确了啊,真虎跑的很慢的,38是理论值,真虎的马达超负荷运作

网友A:
我测过虎一主轴约700转,每转16cm x 700 =11200 cm 2公里也不够,慢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测过虎一主轴约700转,每转16cm x 700 =11200 cm 2公里也不够,慢了点
700rpm?太快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700rpm?太快了吧?
这也不能说太快,这个是无负载下的转速,換算700rpm也只约6公里,实际负载下该在约5公里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测过虎一主轴约700转,每转16cm x 700 =11200 cm 2公里也不够,慢了点

主轴700转是每分钟700转?还是每小时700转?  转速的表示方法应该是:转/分钟(r/min)。 实际速度应该是:公里/小时(km/h)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轴700转是每分钟700转?还是每小时700转?  转速的表示方法应该是:转/分钟(r/min)。 实际速度应该是:公里/小时(km/h)
那有转速小时啊 测速当然转分计,速度就是公里小时 ,700转约6公里/小时,加上负载该在5公里以下

网友C:
8640rpm如果确实是这么多的话 说明HL这个动力组的设计还是不错的
380电机的负载转速  实际使用中最高一般不会超过11000rpm  而且此时的效率很低 电机工况已不理想
8000rpm左右是这类有刷动力电机比较理想的工况区间
这也说明HL坦克还存在提速的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8640rpm如果确实是这么多的话 说明HL这个动力组的设计还是不错的
380电机的负载转速  实际使用中最高一般不会超过11000rpm  而且此时的效率很低 电机工况已不理想
8000rpm左右是这类有刷动力电机比较理想的工况区 ...
8640是计算转速,但我觉得实际转速好像不到4000,电机有点带不动了。
hl坦克用的是这种7.2v电机吗?14060是最好转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8640是计算转速,但我觉得实际转速好像不到4000,电机有点带不动了。
hl坦克用的是这种7.2v电机吗?14060是最好转速吗?
只能说HL是用的这类380电机 外形尺寸是一样的 但是具体的参数只有厂家知道了 转子绕组不同 磁钢不同  性能会不一样的
你的图片中这个电机 14060是指负载时电机效率最高时的转速  即最理想的工况  但不是最大功率状态
没有什么“最好转速”这种说法
一般来说能够用到50%以上的效率并且转速和扭矩满足要求就差不多了  最直观简单的判别办法就是模型全速运行一段时间 电机只是微热不烫手就可以  如果太热就不行

楼主:
额定电压下,负载4000转,是不是太低了?感觉挺热的。
运行一段时间,电机微热大概是什么温度范围?40度左右?

楼主:
我就是觉得电机不正常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觉得电机不正常啊

hl有那些正常的 我测过虎一主轴空载约700转,我改用无刷的是3550kv 8.4v ,換算3550x8.4除40.5(齿比)主轴约736转,实际跑比hl的快该在一倍上,这也说明hl有负载下,会降至约300转 还有据资料虎一最高速度是45km不是38k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