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接收机上面带的电容用什么用?

楼主(2009-06-14):
2.4G接收机上面带的电容用什么用?插上好还是不好??
不明白!!等内行指点!!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

好像是插在接受多余的通道上的

好像是插在接受多余的通道上的

网友:
这电容是用来滤除接收电源杂波的,针对的是一些质量较不怎么样的UBEC。若是直接使用电池供电的话,则完全不必用此电容。

网友:
72  的  控 用这个有好处没 上次买个电调 上边带个

网友:
你的是什么控呀。。。我的怎么没有这个电容呀,

网友:
滤波电容,就是平常把电存在里面,如果电压或电流出现大的波动,它能释放电流保持电压的稳定。。。 也就是迷你稳压器的作用

可以自己DIY一个,10V,2300uF 以上就OK,当然容量越大越好

网友:
ASSAN接收机电压保护器(4700μF)

本产品是一颗耐压10V的4700μF电解电容,将它安装在接收机任何一个通道上,既可因电解电容的工作特性,使接收机的供电处于相对恒定的状态下,同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电路中的杂波干扰。总之,使用本产品后,接收机的供电将更加纯净,同时也能够提高接收机工作可靠性的。

人民币 15 元
US$ 2.46

网友:
加上后电源会更稳定的,效里果会更好。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说明这个接收器设计不会理,才需要这个东东。。。。。

网友:
嘿嘿...什么时候我也做一个试试....

网友:
自己diy一个就可以了,15元一个太黑了吧

网友:
上次我还见到一个卖50元的呢 其实一个电容5毛钱左右.还有就是电脑主板上多了去了.

网友:
哦  这么个用处啊  还真不知道 长见识了!

网友:
消除电调对接收机的干扰

网友:
小心插反  反了会爆炸的

网友:
非2.4G的是否也可以用呢?电容的标称值是否可以小些呢。比如2000

网友:
完全可以自己DIY,但是要主意,不是说容量越大就越好。电容有一个指标叫做ESR(equivalent series resistance),就是等效的电阻的意思。这个指标越小越好。一般的,ESR好的容都会放在计算机主板靠近CPU的地方做滤波的。

网友:
接反会暴的,像火炮

网友:
籠統點說。接收機不夠電,能充當一個,短時間補給。

网友A(2010-01-25):
请教,为什么插在任何一个通道上都能起到作用呢? 接收机各个通道之间的供电是相互连接的么?

mini revo小大脚车上用Y线连了两个舵机,出现有的时候按油门打方向同时操作没反应的情况,有人说是供电不足,连个电容就好了,这个东西能否起作用?

多谢

网友:
会暴啊!电解电容分正负极的应该接到哪两条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为什么插在任何一个通道上都能起到作用呢? 接收机各个通道之间的供电是相互连接的么?

mini revo小大脚车上用Y线连了两个舵机,出现有的时候按油门打方向同时操作没反应的情况,有人说是供电不足,连个电容就 ...
因为接收机每个通道上的电源正极和负极都是相连的,因此插那个通道都是一样的。

网友B:
应当再加LC高频滤波,或并上0.01微法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当再加LC高频滤波,或并上0.01微法电容

您这话是跟我说的么?请教具体如何实施?
我是打算买个电容装个舵机头上去了,需要再并一个"0.01微法电容"?直接并联并在4700微法的电容上?还是别的什么地方?起什么作用呢?
请教了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