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三叶46,头疼

楼主(2009-06-14):
之前主油针1圈,小油针1圈半怠速正常,为什么现主油针1圈,小油针2圈半,怠速才正常,今天飞第3个起落,要降落时油门处于怠速状态,空中熄火,飞机前转向轮炸飞,这
发动机
有这么难调吗

网友A:
也是三叶46,主油针1.5圈,小油针风门全开时副油针和喷油口齐平,高速要调到最高速要回四分之一圈,怠速会基本正常,空中熄火,飞机要保持平飞切不可拉杆爬升滑到安全地段降落.

网友B:
当一颗正常使用中的引擎,在没有换其它型号燃油的时候,出现异常,应该首先检查火头。建议楼主更换新火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