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800摆尾问题--初步解决

楼主(2009-06-14):
我买了pg800和设置卡,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无论感度在遥控器上调多少(futaba ff9),尾巴都在左右抖动,原来是感度32,可以很正常的飞行,现在10都抖,只不过感度高抖的频率快,感度低,频率低,检查了尾巴,旋翼都没有问题,换了401就不抖了,锁尾陀螺是亚拓520,到底什么问题啊
目前问题初步解决,按照pg800工程师的方法,在带电的情况下插拔520的插头,然后将舵机设为152-25使用,理由是520的舵机速度慢了到不了333,降下来使用,看了pg800还是要配9257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了pg800和设置卡,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无论感度在遥控器上调多少(futaba ff9),尾巴都在左右抖动,原来是感度32,可以很正常的飞行,现在10都抖,只不过感度高抖的频率快,感度低,频率低,检查了尾巴,旋翼都 ...

舵机行程一定要大于160才行

网友A:
调试问题吧

不要动不动就评价某个产品不好,不然会有人误认为你又是哪家指使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试问题吧

不要动不动就评价某个产品不好,不然会有人误认为你又是哪家指使的呢。

我想我只是在描述一种现象问题,评论的话只字未提吧,而且看看我之前的发言,对pg800评价也算中肯,至于调试,我想应该没有问题,之前飞机是好好的,飞得很好,锁尾锁的也很好,什么都没有变,只是过了一天再飞突然就出现了这个问题,不停的摆位,其实我更希望是调试的问题,证明我的700元没有白花,关键是我并不知道该如何办
关于调试那就把我的设置放上来把,我是ff9,斜盘是410m,锁尾是520,行程160和180,锁尾舵机类型选的是152-33原先遥控器里感度调到32可以很好的飞,出来问题后,更换了一体化垫圈,皮带,主轴,横轴,仔细调整过中立点,都没有作用(是没有一点改善),关键是换了401后就可以飞了,所以想问问网上的大侠还有什么我没有想到的。

网友B:
pg800不是和520不兼容吗?还有原来都能飞没那就是你飞机振动大了,振动越大感度越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pg800不是和520不兼容吗?还有原来都能飞没那就是你飞机振动大了,振动越大感度越低

就一天,不至于振动的原因吧,而且换了主轴横轴和皮带,关键是感度调低没有用,感度高,抖尾平率高,感度低,平率低而已,一样抖,烦死了

网友:
PG800这样啊?还是401好了

网友C:
机身震动是罪魁祸首,请将陀螺仪加减震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身震动是罪魁祸首,请将陀螺仪加减震片

已经用了双面胶+铁片+双面胶的模式,用的是pg800原配的件

网友:
是否锁尾和非锁状态一样,如果是的可能是陀螺仪传感器问题,可倒装陀螺反向设置一试。

楼主:
目前问题初步解决,按照pg800工程师的方法,在带电的情况下插拔520的插头,然后将舵机设为152-25使用,理由是520的舵机速度慢了到不了333,降下来使用,看了pg800还是要配9257啊

网友:
在带电的情况下插拔520的插头,然后将舵机设为152-25使用
每次都要这样吗?

楼主:
不用每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