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O艇上视频了(摄像机准备好了的,可是出门的时候老 ...
我的O艇上视频了(摄像机准备好了的,可是出门的时候老婆忘了带,就用手机了)

楼主(2009-06-14):
效果不好,请大家见谅。[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171744&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171764&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楼主:
再上一段,速度还可以吧,呵呵,不过跑完了以后电池很热,好像有一点点胀,还有就是吸水舵好像效果不太好,打算到时候多加一个进水口,电机和电调分开进水。

楼主:
http://union.bokecc.com/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171760&autoStart=false&share=true

楼主:
这次主要是玩,没有好好拍,下次一定带齐拍摄装备来拍。这次大家先凑合看吧,关于船的配置,大家可以看我以前的帖子。:loveliness:

网友A:
所谓的配置,就是电机、电池、浆、电调每一项的功能发挥均衡嘿嘿

网友B:
LZ的船是和我一样都是一家店买的吧!这船我发现的问题,像LZ视频里的速度没有问题,但是电机的电压在高点,电池在猛点,这船的稳定性就差很多了!LZ如果就是玩玩不想提高速度那没关系,速度在上去的话就要麻烦了!想追求速度就玩CAT 虾船之类的1

楼主:
呵呵,这速度我觉得已经足够了,我玩船的地方是我们这里的水库,边上就是大路,我把船从边上开过,比一般的汽车还快,呵呵,暂时满足了,以后要升级那就以后再说了,现在首要任务是多弄几块电池,好像很多人都用A123,价格便宜,不知道跑起来怎么样啊。

网友B:
你要买A123要注意了!论坛好多人用了网上买的A123都大肚子了,你是有的卖家焊接电池的时候用的镍片太窄了,一通大电流就过载了烧了,还有你有充A123的专用充电器吗?一般的充电器不好充A123的!A123是低电压的电池,每节大概在3.3V一般那种充7.4V 和11.1V的充电器是不行的,要买B6之类的充电器,那投资就高了!我现在是找人做的2块7.4V的电池串联,也很猛哦!我就是不想花钱去买个B6充电器,这对我来说投资太大!

网友B:
哦对了,你的船和我一样那要塞下A123有点困难,A123的电池要还是很大的和2号电池差不多!除非放在船头,后面看来是塞不下了,放船头速度一快又要钻水了!

楼主:
不是吧,难道还是要用锂聚?心里总是感觉锂聚烫起来会大肚子,怕啊,听别人说A123不会大肚啊,也不怕过充过放。

网友C:
这速度玩玩可以了,又不是去比赛。你看你老婆在旁边都尖叫了 休闲休闲足够了。下一步主是电池的持久问题

楼主:
你的油百威搞定了没有?长潭这边原来烧烤的小树林车可以直接下到水边,水域也开阔,位置不错,一起上啊,问题就是没有2.4G遥控,怕干扰啊,我值班又多,没多少时间,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