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安装问题

楼主(2009-06-14):
准备入手一台450pro了,想请问下各位有经验的人士,安装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么?
例如尾轴的齿轮是否需要上502,
舵机
安装松紧程度之类的~
谢谢啦~

网友A:
我的是450 V2, 路过帮顶

网友B:
注意的有很多,请搜索“450PRO”······

网友C:
找个老鸟帮你搞

网友D:
飞机买回来后好好看看说明书,按照说明书安装,没有什么问题。我想lz问的尾齿轮是否需要上502的问题,这个我认为没有必要。上502是怕尾齿轮和尾轴松动吗?不会的,如真的有松动再上也不晚。不行就换新的,要不商家怎么赚钱呢。

网友E:
最要注意的是舵机臂一定要装好了才要固定舵机,不然又要拆侧板

网友F:
有问题,找百度```` ```
布线可以参考下这篇文章哦````
http://www.rcmania.hk/?c=article&d=view&id=90
```

楼主:
谢谢~谢谢楼上的各位,我昨晚通宵装好了,今天下午来试机的时候忘记设置电调了,就是油门一直放在最低,知道电调叫完,然后有一个舵机不守控制了,有的时候没有反应,有的时候延迟很大,我把油门推到顶,过1-2秒,那个舵机才慢慢的升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