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了,喜路宝30空中停机

楼主(2009-06-14):
OS32的发动机居然来个空中停机,尾管摔坏了,我发狠了,想找铝合金管子来加工,不知什么地方会有适合喜路宝30的管子?

网友A:
OS的发动机除非是断电和火头坏了,基本不会空中停机的。当然,油没了我不知道空中是否会停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的发动机除非是断电和火头坏了,基本不会空中停机的。当然,油没了我不知道空中是否会停机·····
有可能前面两次没调好油针,发动机过热把火头烧了

网友:
找外径20MM的不锈钢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锈钢的可能贵了点,我找到20MM的铝合金管子,差不多就行,还是能用,就是强度不如原来的好

网友:
空中熄火了,就一定炸鸡吗?

网友:
買一條國產的才20快錢..這麼辛苦做來幹嗎

网友:
20MM的不锈钢管才50元六米, 可以做9条尾管了

网友:
熄火了不摇慌 别光想着降落 我今天熄火两次 你靠惯性走 千万别收油门 顶到最大 我觉得熄火时油没了

网友:
LZ当是学了一次“熄火降落”就好了。。

网友(2009-07-17):
不锈钢管很便宜哦。
不过不知道会不会太重了哦。一般机器上的都是铝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