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两扣?

楼主(2009-06-15):
很久以前就发现的,一直没想明白。主轴那根吊杆,换锥柄刀具时松开第一扣,旋两圈,还要用扳手松第二扣。
钻夹头和铣夹头好像也是这样。
这是什么原因呢?
难道螺纹是特制的?仔细看看,也没啥特别的嘛。
有人知道原因吗?

网友:
钻夹头我有

松开第一扣,以为可以用手拧钻夹头来换钻头了,结果拧了小半圈就拧不动了,还要用扳手再松一下

根本原因还是钻夹头有两个间隙的关系。

楼主:
自锁紧夹头也是这样吗?

网友:
钻夹头我看是螺纹的回差问题

网友A:
第一下是拧松螺杆,第二下是顶出莫氏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下是拧松螺杆,第二下是顶出莫氏杆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解……

网友:
我上次在機加工看到第二下是敲得,一敲就下來了